[技术讨论]
mcu 高频驱动mos

楼主(2023-08-07):
如图,mcu IO口直接2.4MHz驱动mos(IO拉灌能力为±25mA),波形如图:1.输出幅度Vpp达不到预期80V(示波器看只有40V而且不稳定)
2.mos管发烫

网友A(点评):
换成 GaN 或许就行了

网友B(点评):
CL2换线径粗点的,Q值高了,电压就上去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把样机的拆过来用了,然后栅极接个100R,居然可以凑合使用 ...

网友D:
IO驱动不足

网友E:
发图也不发全图

网友F:
低压驱动高压电路,最好上网搜一下,这个电路不对。

网友G:
1. 波形振荡成这样了还想把电压升上去?
2. 这样的驱动波形,MOS管发热是正常的。

单片机直接用2.4MHz的方波是无法驱动MOSFET的,加一个栅极驱动器吧。

网友H:
加个驱动IC吧,高速(超过1KHz)驱动MOSFET,直接IO驱动电流不够的。你的栅极电压上升沿、下降沿小于0.1us(你周期才0.417us),如果是0.1us上升沿、0.1us保持高电平,0.1us下降沿,0.1us保持低电平,差不多就是2.4Mhz了。

网友G:
看你的波形,MOS管开启没问题,关闭的时候出了问题,是MOS管GD间的电容引起的,振荡过程描述如下:

MOS管关闭后,D极电压开始上升,GD间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随之G极电压被拉高,导致MOS管再次导通,导通后D极电压下降,G极电压也下降,MOS管又关闭,周而复始,形成振荡。

原因搞清楚了,要解决问题,就要从这个电容着手,现在我暂时没想到好的办法。先下班回家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波形,MOS管开启没问题,关闭的时候出了问题,是MOS管GD间的电容引起的,振荡过程描述如下:

MOS管 ...

你确定可以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可以驱动?

从波形分析,在IO为低电平时,G极电压会正负变化,有二种可能,一是布线电感与MOS管输入电容谐振引起振荡,但因栅极上升沿基本是正常的,这点基本可以不考虑;二是IO驱动端“定力”不够,会随电容电压上下跳动,这点只能通过栅极驱动电路来解决。

楼主:
有的专用IC驱动,栅极串联0R电阻,有的muc驱动有47R电阻,都能正常工作且不发烫,测波形也不一样,
有的接近三角波,也不发烫....
所以我也整了个栅极串联电阻,用的100R,居然效果还行(不发烫)...
也是无语了...

楼主:
看,三角波驱动,反而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