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oRa产品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3-08-07):
之前好像看到ST出了LoRa产品,但是在市面上一直没看到,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没用过ST的lora产品,都是ST+lora这么用

网友B:
没用过,只买过Lora模块。

网友C(2024-03-01):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D: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E: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F: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G: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H: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I: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J: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K: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