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部分代码是灰色的

楼主(2023-08-07):
更新到最新版了,发现很多变灰色的,代码没有全部变灰,只是有一部分变灰了

网友A:
那是被条件编译屏蔽掉了

网友B(2024-03-0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C: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D: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E: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F: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G: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H: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I: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J: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K: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