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96PCTA测评】5.CRC校验+AES加密解密+TRNG测试

楼主(2023-08-0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5.CRC校验+AES加密解密+TRNG测试
5.1CRC校验
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即循环冗余校验码,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查错校验码,常用于验证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完整,例如之前用到的DHTC12在接收到数据后就要用CRC来校验。
HC32L196拥有硬件CRC校验模块,支持计算CRC值(编码模式)和检验CRC值(校验模式),CRC16和CRC32的多项式
接下来写个程序,用CRC编码模式计算串口发送的数据的CRC,并将结果用串口返回,代码示例

void crc_cal()
{
    uint16_t crc16;
    uint32_t crc32;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Crc, TRUE);
    crc16 = CRC16_Get8(uart_buffer, uart_rxlen);
    crc32 = CRC32_Get8(uart_buffer, uart_rxlen);
    uart_rxlen = 0;
    uart_rxindex = 0;
    printf("crc16:%04X   crc32:%08X\r\n",crc16,crc32);
}
在timer0中判断接收完成后调用这个函数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
    //Timer0 模式0 溢出中断
    if(TRUE == Bt_GetIntFlag(TIM0, BtUevIrq))
    {
        if(uartrx_timeout > 0)
        {
            uartrx_timeout -= 1;
            if(uartrx_timeout == 0)
                crc_cal();
        }
        Bt_ClearIntFlag(TIM0,BtUevIrq); //中断标志清零
    }
}
运行效果
接下来再测试一下校验模式,用串口发送数据和CRC校验值,返回校验值是否匹配,收到的第一位为0进行CRC16检查否则进行CRC32检查,检验函数CRC16_Check和CRC32_Check在crc匹配时返回0

void crc_cal()
{
    uint8_t crcchekresult;
    uint16_t crc16,crc16in;
    uint32_t crc32,crc32in;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Crc, TRUE);
    if(uart_buffer[0] == 0)
    {
        crc16 = CRC16_Get8(uart_buffer+1, uart_rxlen-3);
        crc16in = (uart_buffer[uart_rxlen-2]<<8)|uart_buffer[uart_rxlen-1];
        crcchekresult = CRC16_Check8(uart_buffer+1, uart_rxlen-3,crc16in);
        printf("输入crc16:%04X 计算crc16:%04X 校验结果:%d\r\n",crc16in,crc16,crcchekresult);
    }
    else
    {
        crc32 = CRC32_Get8(uart_buffer+1, uart_rxlen-5);
        crc32in = (uart_buffer[uart_rxlen-4]<<24)|(uart_buffer[uart_rxlen-3]<<16)|(uart_buffer[uart_rxlen-2]<<8)|uart_buffer[uart_rxlen-1];
        crcchekresult = CRC32_Check8(uart_buffer+1, uart_rxlen-5,crc32in);
        printf("输入crc32:%04X 计算crc32:%04X 校验结果:%d\r\n",crc32in,crc32,crcchekresult);
    }
    uart_rxlen = 0;
    uart_rxindex = 0;
}
运行效果
5.2AES加密解密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意思是高级加密标准,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取代DES加密算法
HC32L196拥有硬件AES模块,支持128、192和256位密钥
接下来使用这个模块测试一下AES加密解密,从串口接收数据第一位是0则加密否则解密,后续最长16位数据

uint32_t aes128key[4] = {0x33221100, 0x77665544, 0xBBAA9988, 0xFFEEDDCC};
uint32_t plaindata[4] = {0};
uint32_t chiperdata[4] = {0};
void aes_test()
{
    uint8_t i=0;
    stc_aes_cfg_t stcAes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es, TRUE);
    memset(plaindata,0,sizeof(plaindata));
    memset(chiperdata,0,sizeof(chiperdata));
    stcAesCfg.pu32Plaintext = (uint32_t *)plaindata;       ///< AES 明文指针
    stcAesCfg.pu32Cipher    = (uint32_t *)chiperdata;       ///< AES 密文指针
    stcAesCfg.pu32Key       = aes128key;        ///< AES 密钥指针
    stcAesCfg.enKeyLen      = AesKey128;            ///< AES 密钥长度类型
    if(uart_buffer[0] == 0)
    {
        uart_rxlen -= 1;
        while(i<uart_rxlen && i<16)
        {
            ((uint8_t *)plaindata)[i] = uart_buffer[i+1];
            i+=1;
        }
        AES_Encrypt(&stcAesCfg);
        i = 0;
        while(i<16)
        {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0,((uint8_t *)chiperdata)[i]);
            i++;
        }
    }
    else
    {
        uart_rxlen -= 1;
        while(i<uart_rxlen && i<16)
        {
            ((uint8_t *)chiperdata)[i] = uart_buffer[i+1];
            i+=1;
        }
        AES_Decrypt(&stcAesCfg);
        i = 0;
        while(i<16)
        {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0,((uint8_t *)plaindata)[i]);
            i++;
        }
    }

    uart_rxlen = 0;
    uart_rxindex = 0;
}
加密
解密

5.3TRNG测试
TRNG(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真随机数发生器,通常使用的随机函数是通过一定算法生成的伪随机数,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重复的周期很大
HC32L196拥有真随机数发生器模块可以产生64bits真随机数,接下来使用HC32L196的TRNG模块生成随机数,TRNG在上电时会自动生成一个随机数,之后可以调用Trng_Generate重新生成随机数

int32_t main(void)
{
    xth_init();
    //时钟分频设置
    Sysctrl_SetHCLKDiv(SysctrlHclkDiv1);
    Sysctrl_SetPCLKDiv(SysctrlPclkDiv1);
    uart0_io_init();
    uart0_ini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Rng, TRUE);
    Trng_Init();
    printf("上电生成随机数%08X%08X",Trng_GetData1(),Trng_GetData0());
    while(1)
    {
        yuyy_delay_ms(1000);
        Trng_Generate();
        printf("生成随机数%08X%08X",Trng_GetData1(),Trng_GetData0());
    }
}
运行效果
不过不知道怎么去验证生成的是不是真随机数

网友A(2024-03-04):
这三种方式并不冲突 是可以结合起来一起使用的是吗

网友B:
想要实现AES加密解密,必须要安装特定的工具吗

网友C:
是不是真随机数 我感觉这个需要进行穷尽了

网友D:
想要通过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进行暴 力 破 解 确实不容易

网友E:
crc校验应该都不叫做加密解密了  算是基本的操作了

网友F:
真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是真随机数还是伪随机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