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C92F84H3之入门应用

楼主(2023-08-07):
  SC92F84H3为高速1T 8051内核MCU,1Kbytes SRAM,16 Kbytes Flash,128bytes独立EEPROM,20通道可低功耗高灵敏度触控电路,12 位 ADC,5 个定时器,内含乘除法器,资源算是丰富的。

一、手册的初始版没有参考电路,V2.0版相对完善了。
初次使用SC92F84H3,参考的资料是从新定义官网上下载的资料包(下载网址:https://www.rdsmcu.com/shop/#/goodsDetail?goodsId=76), 开始时芯片手册是v0.1版本的,里面内容相对简单,连个参考电路都没有,现在的芯片手册是v0.2版本的,参考电路有了,本人打样的板子就是参考里面的电路的,即没有外接复位电路,触摸端口串联330R(官方推荐是510R)。

二、SOC_KEILRD_KEIL是否不兼容,一山难居二虎?
之前下载的资料包中的KEIL插件SOC_KEIL_Setup是V1.30(LIB0D16)的,而赛元官网(https://www.socmcu.com/cn/tool_show.php?id=38)上的SOC_KEIL_Setup是V1.35(LIB0D25)的,版本相对较高,于是下载并安装了SOC_KEIL_Setup_V1.35(LIB0D25)。
这时打开资料包中的例程,
选择器件,却无法找到SC92F84H3的型号(只有RD_8051系列器件):
怀疑是SOC_KEIL版本的问题,删除SOC_KEIL_SetupV1.35(LIB0D25),安装上SOC_KEIL_Setup V1.30(LIB0D16),问题也无法解决。查看Keil_v5下的TOOLS配置设置文件,里面的信息貌似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后来在测试中,发现如果把配置文件中的RD 8051 Devices删除(即删除下面这一句):
  1. CDB96=C51\RD_KEIL_Setup\CDB\RD_8051_Devices.cdb("RD 8051 Devices")
就能在keil中找到SC_8051系列芯片:
就是说,在keil中只能保存RD_8051或SC_8051其中的一种。

三、烧录软件不能使用SOC_Programming_Tool_Enhance_v1.40(LIB0D26),只能使用SOC Programming Tool v1.25(LIB0D16)
开始测试烧录软件的时候是安装了资料包中的SOC Programming Tool v1.25(LIB0D16),通过RD_LINK连接,结果可以正常对SC92F84H3芯片进行查空,说明烧录时的通讯完全正常。但又发现赛元官网上有个最新的烧录软件SOC_Programming_Tool_Enhance_v1.40(LIB0D26),于是卸载SOC Programming Tool v1.25,安装SOC_Programming_Tool_Enhance_v1.40(LIB0D26),打开SOC_Programming_Tool_Enhance_v1.40,却没有找到SC92F84H3芯片。

四、SOC EasyCodeCube的用法与RD EasyCodeCube可以说是相同的。
之前使用RD EasyCodeCube对工程进行初始化,觉得这工具太实用了。如今使用SOC EasyCodeCube为SC92F84H3初始化工程,也是觉得同样的方便、快捷、实用。

网友A:
那SOC_KEIL和RD_KEIL是否不兼容啊

具体不清楚

网友B:
请问1T的内核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容量

网友C:
烧录软件和使用的烧录器必须是匹配的吗

网友D:
这两个工具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E:
对于参考电路 有pcb电路板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F:
RD EasyCodeCube都支持哪些系列的单片机呢

网友G:
为什么高版本的反而不支持低版本支持的芯片呢

厂家的发展方向吧。 就像现在的win7没有更新和技术支持一样。

网友H:
国产芯片公司的手册确实还需要提高啊

网友I:
楼上总结到位,现在国产芯片厂商的手册确实有点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