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位带操作代码转成雅特力AT32F421代码

楼主(2023-08-07):
以下两行代码是STM32F103的写法?请教大师   转成雅特力AT32F421的怎么写?

//把PA7(MOSI)配置成开漏--输入模式
#define SPI_TX_OFF {GPIOA->CRL&=0x0FFFFFFF;GPIOA->CRL|=0x40000000;}
//把PA7(MOSI)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50MHz)
#define SPI_TX_ON  {GPIOA->CRL&=0x0FFFFFFF;GPIOA->CRL|=0xB0000000;}

网友A:
请问使用的库版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使用的库版本是?

AT_START_F421_V1

楼主:
这是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使用的库版本是?

  * @file    stm32f10x_gpio.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6.2
这是F103的版本

网友B:
AT32F403AVCT7 代替 STM32F103VCT6,是bin to 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32F403AVCT7 代替 STM32F103VCT6,是bin to bin

不能采用AT32F403AVCT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采用AT32F403AVCT7

找一个对应的就行,103系列是bin to 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对应的就行,103系列是bin to bin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A:
可以参考421 BSP这个案例
AT32F421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21 / examples / gpio / io_toggle

网友C:
因为是引脚兼容的  改成at能识别的就行啊

网友D:
干脆直接操作寄存器得了 看看怎么配置成这个模式就行了

网友E:
这个还得看看双方的寄存器是不是一样的定义啊

网友F:
这两种模式雅特力应该都是支持的

网友G:
楼主还是好好看看雅特力的寄存器的说明吧

网友H:
雅特力对寄存器的配置有相应的书写惯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