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Nordic nRF7002开发板试用体验---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23-08-08):
【感谢】
非常感谢21IC论坛、nrf组织的这次开发板的试用活动。
【前言】
我这次是第一次接触NFR的开发板,创建开发环境是接触它的第一站,开发板芯片的第一个痛点是如何创建开发环境、示例代码的运行、编译、调试与下载。
说句掏心的话,第一次接触,真的有点难度,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来搭建开发环境,由于源码是在国内,所以下载工具特别的困难,为此我还花了150大洋搭建了梯子,最后才下载好。同时也试了好多方法来创建开发环境,如何打开示例、配置、编译、下载、调试等等。
万事开头难,还好我没有被劝退,期间也非常的感调几位热心的大佬@李隆@乔楚等一帮大佬。这里我记录下来我的调试过程,一来加深自己的印象,二来**能帮到搭建环境中遇到困难的小伙伴们!

1、下载网址 HYPERLINK "https://www.nordicsemi.com/Products/Development-tools/nRF-Connect-for-desktop/Download"

如果直接下载的话会比较慢,建议用迅雷等下载工具下载。
2.nRF Command Line Tools安装
下载网址:
HYPERLINK "https://www.nordicsemi.com/Products/Development-tools/nRF-Command-Line-Tools/Download"

同时也建议用下载工具下载
3、安装vscode大家自行解决
4、安装nRF Connect Extension Pack

5、安装Ozone

等待安装结束,在安装过程中,需要科学上网才能下载完整的工程包,下载结束后,目录如下:

到此安装过程结束。
运行示例工程并下载
用nrf connect工具打开示例包:

示例在v2.4.0\zephyr\samples\basic\blinky目录下面,我们在open application后选择这个文件夹:

3、在欢迎的界面我们配置好SDK、toolchain的目录:

4、刚打开工程时,会提示没有构建配置,我们按下图提示创建构建配置。

5、构建配置好后,会在左侧出现如下图所的菜单,我们可以在vscode中进行编译、调试、下载

点击Build 编译固件,编译结束后会显示ROM、RAM占用的信息。

下载固件,接上开发板后,我们在CONNECT DEVICES看到已经连接的固件,点flash就可以下载固件:
如果出现以下错误,我们就需要用nrf的下载工具进行下载:

打开nrf connect Desktop,再打开Programmer

10、选择开发板:

点addfile,选择好固件:

选择erase && write,选择擦除与烧写:

烧写好以后我们看到会重启开发板,LED灯在闪烁了。
经上述的工具擦除与烧写后,我们用vscode也可以进行烧写了:

13、调试,我们点击debug,会出现下面的调试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调试了:

致此,我们就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搭建、示例工程的打开与编译配置、构建,代码的编译、下载、调试的整个过程。接下来就可以愉快的开始编程了。
【心理体会】
我是第一次使用nrf芯片进行学习开发,真正体会到了万事开头难,创建开发环境花了三天,试过了好多方法,最后才成功。

网友A:
楼主是使用官方的user guide的方式来安装的。
楼主 这是搞定之后,感觉也没有很难的样子,但科学上网这一步很是关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使用官方的user guide的方式来安装的。
楼主 这是搞定之后,感觉也没有很难的样子,但科学上网这一步 ...

主要是,第一次使用,有好些东西不是很清楚。多耗点时间,理清了就好了。记得当年用MDK也是一样的,万事开头难!

网友A:
follow 楼主的帖子,已经成功编译出来了
谢谢帅哥了。
[161/166] Generating linker.cmd
[162/166] Generating isr_tables.c, isrList.bin
[163/166] Building C object zephyr/CMakeFiles/zephyr_final.dir/misc/empty_file.c.obj
[164/166] Building C object zephyr/CMakeFiles/zephyr_final.dir/dev_handles.c.obj
[165/166] Building C object zephyr/CMakeFiles/zephyr_final.dir/isr_tables.c.obj
[166/166] Linking C executable zephyr\zephyr.elf
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FLASH:       23676 B         1 MB      2.26%
             RAM:        6256 B       448 KB      1.36%
        IDT_LIST:          0 GB         2 KB      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llow 楼主的帖子,已经成功编译出来了
谢谢帅哥了。

恭喜恭喜!

网友B:
对楼主的方法做些补充:
1)可以不从github上下载代码,从百度云盘上下载SDK和工具链:https://pan.baidu.com/s/1FKTfY3Q_zBVvviO7KC7Gyg#list/path=%2Fblog%2F%E5%BC%80%E5%8F%91%E4%BD%A0%E7%9A%84%E7%AC%AC%E4%B8%80%E4%B8%AANCS(Zephyr)%E5%BA%94%E7%94%A8%E7%A8%8B%E5%BA%8F%2Fncs_v2.4.0&parentPath=%2F,密码是y8fb
2)官方有个中文视频教程,值得看看:http://www.eeyxs.com/livebroadcast/index/playback.html?tid=410&cid=4805
3)安装好所有软件之后,使用VS Code打开一个例子的工程,这时Quick Setup那个页面才会出来,它的设置只针对当前的Workspace。刚开始,我以为Quick Setup是全局的,没有打开目录时就去点击nRF Connect的图标,结果Welcome页面一直显示不出来。后来才发现是自己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的方法做些补充:
1)可以不从github上下载代码,从百度云盘上下载SDK和工具链:https://pan.baidu.c ...

多谢大佬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