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wb031的notfiy问题

楼主(2023-08-08):
      如下,这两个按钮中使能和失能该如何操作?
          if(length == 2)
            {
                uint16_t cfg_value = ind_value->value[0] + ind_value->value[1];

                if(cfg_value == PRF_CLI_START_NTF)
                {
                    //enabled notify

                }
                else if(cfg_value == PRF_CLI_STOP_NTFIND)
                {

                }
            }

网友A:
如果是从机自己设置自己用 rdtss_set_ccc_value(conidx, RDTSS_IDX_NTF_CFG, 1);

网友B(2023-10-1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从机自己设置自己用 rdtss_set_ccc_value(conidx, RDTSS_IDX_NTF_CFG, 1);

大神你好,conidx一般填什么,求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conidx一般填什么,求救。

struct rdtss_16bit_val_write_ind
{
    /// Connection index
    uint8_t  conidx;
    /// Handle of the attribute that has to be written
    uint16_t handle;
    /// Data length to be written
    uint16_t length;
    /// Data to be written in attribute database
    uint8_t  value[__ARRAY_EMPTY];
};

通过这个参数传递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ruct rdtss_16bit_val_write_ind
{
    /// Connection index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