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LD2 设置上升沿中断,但却也相应了下降沿中断

楼主(2023-08-08):
M0518LD2 外部中断初始化时设置PD6为上升沿中断,但经查看波形发现 PD6在下降沿时也触发了中断,不知为何?单独设置成下降沿,相应就没问题
图片分别是主程序、中断函数和输出波形

主程序

主程序

中断函数

中断函数

波形

波形

网友A:
会不会是la的sample rate问题。

楼主:
我看手册,没看到有设置外部中断采样率的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能理解这颗料的原因

网友B:
我这边
用例程修改后测试是正常的
PB3和PB6连在一起。  PB2在中断里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
用例程修改后测试是正常的
PB3和PB6连在一起。  PB2在中断里翻转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下 你这边是通过示波器看PB2 是在PB3的上升沿时反转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下 你这边是通过示波器看PB2 是在PB3的上升沿时反转的吗?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