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晶振不起振的解决思路

楼主:
如何解决晶振不起振?扬兴科技FAE从3个大方向,归纳晶振不起振的常见原因。视频有点长,建议各位硬件人先收藏再慢慢观看。
这3个方向分别是“参数不匹配”、“使用不规范”和“产品质量”。

一、参数不匹配。可以从“频率误差”、“负性阻抗”、“激励电平”以及“等效负载”,这4个参数入手。
1、先检查晶振的频率参数是否与要求相符。如果误差过大,将导致实际频率偏移标称频率,进而引起晶振不起振。建议更换合适PPM值的产品。
2、负性阻抗过大过小,则将外接电容Cd(漏极电容)和Cg(栅极电容)值调节至合适范围。一般而言,负性阻抗值应满足不少于晶振标称最大阻抗3到5倍。
3、激励电平过大过小也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可以通过调整电路中的Rd(电阻)大小来调节振荡电路对晶振输出的激励电平。
4、晶振的等效负载,需要与MCU相匹配,所以一定要充分了解MCU或晶振原厂的产品参数。

二、接着讲,晶振不起振原因,使用不规范。
各类使用不规范,也会导致晶振不起振!下面将分成3小点进行排查。

1、焊接温度与时长
在焊接晶振时,如果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都会让晶振内部电性能指标异常。建议焊接时按推荐的温度和时长要求进行操作。

2、虚焊
虚焊会影响晶振工作。排除焊接技术不过关的可能性,可以检查下焊盘和引脚之间的间隙是否太大。过大则更换合适的焊盘。通常情况下,焊盘的直径应该略大于引脚的直径。

3、EMC问题
EMC(电磁兼容性)问题也不可忽视。在封装材质中,陶瓷封装的晶振在抗电磁干扰上劣于金属封装的晶振。再提醒一点,晶振下方杜绝走线,会带来干扰。

三、器件质量
晶振在生产或运输中内部水晶片破裂或损坏,也会引发不起振。建议采购时找靠谱的厂商,比如选择咱们扬兴科技生产的晶振,原厂生产,严格把控每颗晶振质量,免除后顾之忧,遇到问题还有FAE技术支持。除了考虑晶振质量外,也要考虑MCU、电容、PCB板质量是否过关。

下次遇到晶振不起振,不妨从这些大方向入手排查。

网友A(点评):
如何动态测量晶振振荡情况,评判标准又是什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晶振贴板后可以用频谱或者频率计量测到准确的工作频率,评判标准依主控对晶振的要求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评论了放不了图片,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发你

网友C(2023-08-08):
换电容,再不行就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