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Gen Studio怎么配置AC7811的时钟树?

楼主(2023-08-08):
ge, AC, Gen, IO
AC7811使用外接8MHz时钟,想把sys_clk配置为100MHz,如图,存在一个问题:vco_output_clk为400Mhz,图中红色表示不在范围500M--1500Mhz范围内。POSDIV最大是/4,所以vco_output_clk/4=125MHz,这是满足条件的最小sys_clk=125Mhz,请问怎么配置满足要求,又没有警报?

楼主:
又有一个问题,使用AutoGen 生成的代码,使用外部8MHz时钟,程序运行的速度快1倍,调用系统的mdelay(1000);函数,示波器观察,只延时了500ms。同时串口的波特率也差1倍,配置为19200bps,实际是9600bps,观察寄存器确实是按19200计算的。请问这个原因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半个月了,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不使用autogen,使用开发包里面的例程就正常运行,随便找了一个工程,一个一个外设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