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使用STM32L031F6芯片 在hal库下进行ADC+DMA多通道采集时候,采集的电压值始终为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08):
使用STM32L031F6芯片 在hal库下进行ADC+DMA多通道采集时候,采集的电压值始终为0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DMA没弄好啊?

网友B:
你先ADC采集,试试,看数据是否能采集到,然后再DMA

网友C:
可能你就是接的是0呢?

网友D:
你还是把你的程序工程拿出来看看吧,截取一下也行啊,这种直接说不好找问题的

网友E:
一般来说用hal配置,很容易实现的,不应该能出现你说的采集数据采集不对的情况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ADCDMA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G: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哪个外设没起来啊?

网友H:
是不是你的DMA传输的数据搞错了啊?

网友I:
你用cubemx重新配置一下吧,也许你原来的程序不对吧

网友J:
可以用官方的例程试试的,看看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呗

网友K:
不应该能出现你说的采集数据采集不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