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的dac输出电压不是线性的,而且过一段时间会小幅度变化?

楼主(2023-08-08):
基准电压是2.5v左右,供电电压是3.3v左右,12位右对齐的dac(0-4095),通电后通过调节公式系数达到想要的对应范围,但发现dac输出的不是线性的,并且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上午测完,下午再测发现电压会波动0.001v左右有时甚至更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是有干扰了吧

网友B:
你的基准电压哪来的?

网友C:
可能是温度变化,导致基准变化了,就导致数据变化了

网友D:
你把基准弄好了,估计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吧

网友E:
你可以弄个滤波的算法,也许能线性一些

网友F:
这个误差也还行啊,你们要求的精度很高?

网友G:
其实可以用外置的DAC试试,干扰问题能少点

网友H:
波动属实有点大啊,加个滤波试试?

网友I:
这是不是温漂了啊?

网友J:
DAC按理来说不能飘这么狠,你还是看看程序,看看能不能用程序弥补一下

网友K(2023-10-20):
用外置的DAC试试

网友L:
加个滤波看看

网友M:
STM32F103VCT6的DAC(数字模拟转换器)输出电压并不是线性的,这主要是由于其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所决定的。此外,DAC的输出电压确实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温度、电源电压的变化等,因此过一段时间后,输出电压可能会有小幅度的变化。

网友N(2023-11-19):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O: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P: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Q: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R: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S: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