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IAP跳转到APP后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3-08-08):
1、IAP跳转到APP 后,Tim中断初始化失败。

2、去掉Tim中断初始化,仅初始化I2C,也无法进入I2C中断

void InterruptRemap(void) { uint8_t i; uint32_t Data; uint32_t Address; for(i=0;i<48;i++) { Data = (__IO uint32_t )(0x08004000+i4); Address = 0x20000000 + (i4); (__IO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RAM(); }

在APP 中这么处理中断向量表是否可行

网友A:
跳转过后,地址指针啥的你都改的对么?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IAP升级,这种挺有意义的

网友C:
就处理一下跳转地址好像就行,其他也不用怎么改动的

网友D:
感觉你APP部分的代码有点不对呢?

网友E:
一般这么处理好像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F:
我对这种在线升级不是很熟悉,但是感觉你地址没设置对吧,不然怎么会初始化失败呢

网友G:
你的APP程序是不是都运行不了啊?

网友H:
一般中断向量表好像不用怎么修改吧,我记得

网友I:
你初始化其他的函数是好用的吗?

网友J:
你先把APP部分就弄个LED点灯,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K(2023-10-20):
估计是地址没设置对

网友L:
跳转的问题吗

网友M:
可能是由于在IAP升级过程中,未关闭外设和中断,导致程序在跳转至APP后无法进入中断。在BootLoader程序中,应关闭外设和中断,以确保在跳转至APP后能正常进入中断。

网友N(2023-11-19):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O: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N: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P: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Q: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R: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