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 单通道ADC DMA无法完成ADC转换

楼主(2023-08-08):
以下是我的cubemx配置图,我想做4M系统时钟配置10M采样频率,ADC用的时钟是锁相环2,配置140M。开启ADC电源后,单独使用ADC_start可以从寄存器读取ADC的值,但使用ADC_start_DMA这个就完全不运行,但是主循环里的串口打印一直有,求解(ADC4因为要配置IN16使用了不可完全设置ADC这个选项!)
代码运行的时候DMA是第二个初始化的。

网友A:
现在就是转换不了么?还是怎么了?

网友B:
无法完成ADC转换?

网友C:
你用DMA了之后就ADC执行不了么?

网友D:
这个我好像知道可能是啥问题,可以看看你的初始化顺序,有可能会有影响的

网友E:
程序运行了没啊?你说串口打印一直有,是程序没死掉,但ADC没工作是么?

网友F:
这个没遇到过,其实建议楼主可以咨询一下官方的FAE,让他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DMA你没配置对,或者DMA没起来吧

网友H:
cubemx还是有点麻烦,就如果有bug逻辑顺序,很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I:
那你要是没有啥着急的任务,不开DMA也行的啊

网友J:
话说不可完全设置ADC这个选项是啥意思啊?

网友K:
你调整一下初始化顺序吧,我之前遇到的就是初始化顺序不对,导致程序不运行的

网友L:
初始化时候先关掉adc试试

网友M(2023-10-20):
可能是DMA你没配置对,

网友N:
是不是初始化顺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