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 LINK utility 不能擦除程序以及清楚写保护不成功。

楼主(2023-08-08):
ST LINK utility与STM32G0采用SWD连接,可通过KEIL下载程序,而使用ST LINK utility擦除全片程序时,一直擦除不了,以及清楚写保护也不成功,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清除的方式不对吧

网友B:
清楚写保护是啥意思?

网友C:
你用的啥芯片,地址之类的都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D:
一般也不需要设置写保护吧,这个基本都不会开

网友E:
你用jlink呗,jlink应该可以读,然后全扇区擦写

网友F:
你是不是接触的不对或者接触不良啊?

网友C:
看你提示的是不支持设置只读的字节,这个不设置也行吧,你可以不设置的

网友G:
设置写保护干啥?怕有人修改你的程序啊?

网友H:
这个写保护我也没玩过,不过烧录来说我还是可以的,你烧录擦除不支持提示啥啊?

网友I:
换个jlink或者换个其他仿真器试试呢?

网友J:
你的ST的板子是否有新的?再试试呗,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K:
用jlink试试

网友L(2023-10-20):
换个其他仿真器试试

网友M:
线接触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