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081控制12V电机不能一直转

楼主(2023-08-08):
用LKS081控制一个12V电机,程序是凌欧提供的无感FOC例程,通电后,电机转动不到3秒就不转了,重新上电后重复这个情况,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A:
用什么电路驱动的啊

网友B:
那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切闭环失败了,你们没有人调试这块

网友C:
可以按照下面链接的教程进行调试。https://space.bilibili.com/18477 ... ondetail?sid=469719

网友D:
有相应的报错信息吗?当前是空转的吗

网友E:
考虑进行硬件在线调试吗 这样可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可以修改一下参数 看看这个时间会不会有所更改

网友G:
电机功率和电源的功率相匹配吗

网友H:
看一下程序是不是到了这个时间就自己复位啊

网友I:
测量一下电压有没有突然下降的情况

网友J:
debug进去看下有没有报错,跟停在哪个状态不就完了吗?猜来猜去的猜到啥时候去

网友K(2023-09-09):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达到芯片的工作要求,并检查供电线路是否正常连接。

网友L:
驱动电压和电流设置正确

网友M:
可以使用一个外部12V电机驱动器

网友N:
电机控制算法是MCU根据输入信号计算出控制信号的过程。

网友O:
检查控制信号是否正确设置,并检查控制信号线路是否正常连接。

网友P:
可以检查电机驱动电路、电机控制算法、电机负载和电机控制信号等方面

网友Q:
检查电机本身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R:
电机可能会过热并触发保护机制,停止工作以防止损坏。等待一段时间后,电机会自动恢复。

网友S:
需要配合适当的电机驱动程序才能实现电机的稳定运转

网友T: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流不足,就会导致电机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U:
LKS081可能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当电机负载过大时会停止运行以保护电路

网友V: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流不足,电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W:
电机控制信号存在问题

网友X:
如果电机驱动电路故障,可能会导致电机无法正常转动或者转动不稳定。

网友Y:
检查电机是否过载或受阻。如果电机受到的阻力过大,就会导致不能一直转。

网友Z:
电机负载过大,可能会导致电机转动不稳定或者无法正常转动

网友AA:
检查电机的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到驱动器芯片的电源引脚,并确认电机的电源电压与芯片要求的电源匹配。

网友AB:
控制器输出的脉冲信号不稳定,电机的运转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AC:
其控制能力有限,可能无法直接控制12V电机以稳定的速度运行。

网友AD:
驱动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那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了

正解

网友AF(2023-10-09):
您是否考虑进行硬件在线调试,以便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AG: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满足芯片工作要求,供电电路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AH:
电机功率与电源功率匹配吗

网友AI:
这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AJ:
测量电压是否突然下降

网友AK:
是否有相应的错误信息?

网友AL:
可以查抄机电驱动电路、机电控制算法、机电负载以及机电节制旌旗灯号等方面

网友AM:
机电控制算法是mcu按照输入旌旗灯号计较出节制旌旗灯号的进程。

网友AN:
必要共同得当的机电驱动程序才气实现机电的不乱运转

网友AO(2023-11-14):
你可以修改一下参数,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P:
最后是程序问题吗?复位?

网友AQ:
那看一下程序是不是有bug,还有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R(2024-02-07):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流不足会导致电机故障。

网友AS(2024-03-11):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