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十几年前的PLC拆解

楼主(2023-08-08):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王栋春 @21ic小可爱 @地瓜patch #申请原创#,一起来围观下。

PLC,一直是想学习的,怎奈基础不太稳定,只能大概了解一下知识,并不会编程,那就拆开个十几年前的plc来研究一下吧,
这个也是老旧设备不使用的,连上电以后,所有指示灯都正常显示。
先看外观,外观是由三部分组成,型号分别是XBM-DR16S,XBE-DC16A,XBE-RY08A,

第一个是LS可编程控制器,第二个是LS的XGB系列I/O模块,第三个是输出模块。
最右边那个是魏德米勒的24V直流电源,48W最大输出。PLC这仨个,每个都有对应功能的接口。

外观,后面有轨道安装槽。上下两端各有一个对应的小锁可以互相锁住模块。
其中第三组外面有一个扩展口可以撕开,继续往外扩展。编程模块底部有一个RS485接口,还有一个dc24V电源接口。

三组模块儿依次排开,都使用同一种接口。上下底部可以看到锁扣的位置。

打开外壳看到背部几乎没有元器件,只有显示模块的LED灯。标签上应该是生产日期110411,差不多这个时候的老设备了。
LED灯通过外壳镶嵌的这个透光塑料,在正面显示。
打开正面面板,一个RS232c的接口,运行停止开关,三个指示灯,电源,运行,错误,底部两排接口。
看里面有继电器,我猜测,这个可不可以单独使用,不用后面俩模块,如果运行的动作不是很多的话。

拆开后是两块主板的,通过插口链接一起,左边的为可编程部分,右边的为跑程序的部分。
先看编程部分

通过232接口进来的第一个芯片ST202EC,一颗来自意法半导体的RS232收发器,5伏供电,可以满足所有EIA/TIA-23E和CCITTV2.8规范,数据速率高达230kbps。

一颗麦克隆生产的4M闪存,单电源供电操作,4.5~5.5V,用于读取擦除和编程操作。擦除暂停擦除恢复,暂停扇区擦除操作,从另一个未被查出的扇区读取数据或将数据编程到另一个扇区。右边那个14针脚的HC14,是Fairchild仙童公司生产的一颗逻辑芯片。再往右的一颗957B功能没找到。

主控芯片U1,丝印H8S/2424是一颗瑞萨的16位高速中央处理器,为实现低成本的系统配置而提供的片儿上外围功能是DAM控制器EXDMA控制器。数据传输控制器串行通信接口i c 总线接口同步串行通信单元Ad转换器da转换器和各种定时器。

一颗大电容,旁边两颗TLP280-4,是东芝的一颗光耦合器。

背部的芯片位置是两颗的,但是只安装一颗芯片,丝印不太清晰,品牌是BSI联邦科技的,应该是存储芯片,中国台湾制造。

8颗LED,用于显示当前功能。

再来看下这块板子,带继电器的。
排线进来,先是一个功率电感,一个贴片二极管,旁边还有个35V电容。
再往下一颗丝印LM2596S,是一个开关稳压电路,该芯片采用pwm调制模式,能够调节占空比线性范围0-100%。再往下一个开关,还有仨个LED显示,就是对应电源,运行,错误的指示灯。一共有8个继电器,旁边一个24V输入,4颗电容,3个电感。24V输入应该是给整个plc供电的,开头照片接入一个24V电源,可以点亮。

板的背部,可以看到8个继电器的引脚,都对应到一个开关管,再串联到LED,再链接到插头,跟PLC链接起来,给信号。

再来拆中间这块DC16A,继电器接口是直接连到DC16A上。
靠近接口的第一个芯片HC244,是德州仪器的一颗带三态输出的八进制总线收发器。负责数据传输吧。
左边那个马来西亚生产的瑞萨D78F05358位单片微控制器。
来控制下面4个白色的TLP280-4,是4个可编程控制器AC/DC输入模块PC卡调制调节器。后面通过几个贴片电阻链接对应的接口。

显示部分,我以为还是普通LED灯显示,结果是通过排线,链接到这个集成显示的,也可以说是显示屏吧,分两组从0到F,点亮某一个,说明某一路正在工作。
背部没有什么材料,只有一个接口,几个电阻。标签内容应该是11年3月29日的生产日期。

第三组08A,也是8个继电器,一个接口,也有预留8个继电器接口,跟输出接口。
芯片第一个也是HC244,跟上一块的一样。
另一个贴了标签了,外面有胶,清理不出来。

显示部分,只有一组显示0-F的。

继电器型号APA3319,最大电流1A,品牌为松下,中国制造。这个板的生产日期,11年3月14日,韩文字应该是检验合格吧。

给一个24V电源,指示灯亮了,需要搭配设备,感应器继电器,来工作。

再来看看这个轨道电源,品牌魏德米勒,24V2A输出,最大功率48W,型号8739170000,pcb生产日期2007/11/27,一个16年的电源了。现在在某宝售价100-300左右,不过用料还可以,三信电容,变压器,安规电容,东芝K2607场效管,这堆用料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次瞎拆就到这吧,下次拆个别的好玩的。

@王栋春 :我现在 也想学,现在手里有几个ls的,电脑也有,数据线,感应器都有,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学习。自学的话我还缺什么
当年为了学PLC可是花了不少钱呀,楼主居然拆着玩!

网友A:
板子很漂亮,大厂做工就是好

网友B:
招研发助理电子工程师1-2名,无底薪、合作&合伙人模式,来去自由,时间自由,公开、公平、公正搞钱、分钱,手把手教PCB电路板设计和单片机程序设计,欢迎有兴趣、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发展,应届毕业生优先考虑!
怎么分钱说一下,比如公司接到一个案子,开发费一万,你会画板就分四分之一,既会画板又会写程序,分四分之二,样品技术员做BOM、样品分四分之一,公司留四分之一;案子开发成功,量产了,净利润分三分之一,公司专职采购、跟单员分三分一,最后公司留三分之一,公平公正公开,干了活就有钱分!大家互相配合,把案子做快、做好,慢慢案子积累多了,月入过万很轻松!

网友C:
PLC学起来很容易,会梯形图就行,而梯形图就跟继电器电路图一样,就是一些触点、线圈组合起来的电路

网友D:
和这个看着很不错

网友E:
懒得下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LC学起来很容易,会梯形图就行,而梯形图就跟继电器电路图一样,就是一些触点、线圈组合起来的电路 ...

如果只是简单的离散点控制是如此,如果复杂的,比单片机还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简单的离散点控制是如此,如果复杂的,比单片机还复杂

梯形图大框架就是触点线圈组合,细节上就是常开常闭触点、线圈、定时器、计数器、功能指令,感觉就没啥可学的,以前入门时对着三菱的PLC编程手册不到1星期就开发出了一个设备控制程序,比C语言的知识点简单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梯形图大框架就是触点线圈组合,细节上就是常开常闭触点、线圈、定时器、计数器、功能指令,感觉就没啥可 ...

那下次写核电站,钢铁厂、造纸厂、水泥厂、地铁线的程序也请你来写,争取两小时之内写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下次写核电站,钢铁厂、造纸厂、水泥厂、地铁线的程序也请你来写,争取两小时之内写完 ...

除了核电站的程序没写过,其他的都搞过,这些程序就是点数多,工艺流程复杂,实际也是一些基本的功能组合而成,天下没有新鲜事。

网友H:
涨知识了。
还没有接触过PL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涨知识了。
还没有接触过PLC呢!

我也没接触过

网友I:
看这外观,不像就得,应该使用环境很好。

网友J:
好东东,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这外观,不像就得,应该使用环境很好。

基本是封闭机箱使用,用了四五年,产品淘汰了,设备放仓库,也是在机箱里,所以比较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东,学习了。

好东西是好东西,都是十几年前的东西,现在看看感觉还很有技术

网友K:
不错啊,联调搞过,PLC还真没上手玩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除了核电站的程序没写过,其他的都搞过,这些程序就是点数多,工艺流程复杂,实际也是一些基本的功能组合 ...

是的,PLC也只是由0和1两种状态组成的,所以非常简单
然后呢?
你能按工艺需要免费提供相关图纸和控制程序,并提供技术支持吗?

网友L(2024-03-07):
引用 网友B:
招研发助理电子工程师1-2名,无底薪、合作&合伙人模式,来去自由,时间自由,公开、公平、公正搞钱、分钱, ...

可以一起合作,做单片机开发的兼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