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为什么市场上驱动异步电机的资料特别少?

楼主(2023-08-08):
发现市场上异步电机驱动(变频器)的资料非常的少,而驱动同步电机的资料和芯片满天飞,这是为什么?难道驱动异步电机的复杂度更加高?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异步电机的驱动,无非就是按照要求输出三相正弦波,制作一个正弦波表格,来控制单片机6个电机PWM端口,其他就是附属的安全保护措施,程序方面也没有位置反馈,角度反馈,电流反馈的东西,要发挥的东西实在不多,做好安全可靠就可以,而同步电机,我个人的想法应该是用到对速度跟位置有较高要求的场合,譬如伺服电机。一般的都是FOC控制,几个变换公式就把人弄糊涂了,还有几个PID控制,跟让人眼花缭乱,比异步电机控制要复杂很多。当然,可以用来吹牛X的东西就有了,所以这类文章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异步电机的驱动,无非就是按照要求输出三相正弦波,制作一个正弦波表格,来控制单片机6个电机PWM ...

实际情况据了解,并不是这样的,确定是有矢量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据了解,并不是这样的,确定是有矢量控制。

FOC控制必须加角度检测,变频器假如加FOC,按照我的想法,就不好一拖几了,譬如一个变频器带2到3个电机,几个异步电机很难保证速度跟角度运行时一致起来的,除非只带一个电机且电机外挂编码器,才可以实现FOC。而且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能精密控制电机的速度跟角度,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控制必须加角度检测,变频器假如加FOC,按照我的想法,就不好一拖几了,譬如一个变频器带2到3个电机, ...

变频器运行在FOC模式下,确实是只能带一台电机,并且需要输入电机的极对数,最大电流,线圈阻抗等参数,并且需要先对电机的参数进行自学习,方可运行在FOC模式,但是并没有编码器,变频器在工厂里用的比较多,经常接触。

网友A(2023-09-07):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运行在FOC模式下,确实是只能带一台电机,并且需要输入电机的极对数,最大电流,线圈阻抗等参数, ...

这种模式,跟正弦波模式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原理不一样,都是产生旋转磁场,硬拖转子转动,没有达到真正的FOC精确控制(使磁场方向刚好落在转子旋转的切线方向上),这种方式比正弦波方式唯一的好处就电源的利用率较高(不是效率),就是说正弦波需要380V才可以工作的话,这种也许280V就可以工作了,但是效率并没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