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脉动直流下电容电压的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一串电阻不加电容时,,计算的电压和表的数值都对得上。
但是分别给每个电阻并联一个10uF电容后,电容的电压就有区别了。
我想知道电容电压的计算方法及公式。。
哪位高手解一下。

网友A(2023-08-13):
你这图,实在看不清楚,爱莫能助。

网友B:
如果每对RC 值相等, 电压还是按照电阻分压计算。只是总电压比无电容时要大,如果电容足够大,应该接近220VAC的峰值电压。

网友C:
A点加电容是峰值保持作用,所以是310V(RC值远大于交流电压周期)。
其余点加电容是RC滤波,得到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