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MCU设计遇到串行通信问题的一些思路

楼主(2023-08-09):
有时在 MCU 设计中,你可能会在UART、SPI、I2C、software-UART等接口中遇到串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与设计或实施中的意外错误有关,而不是芯片故障。以下注意点可以协助你在验证问题时多一些思路。

    检查时钟源是否稳定。
    时钟源是MCU运行最重要的输入之一。时钟频率的任何错误或不稳定都会影响来自该MCU的通信信号。选择合适的 晶体 、正确的负载电路和适当的电路板布局对稳定的时钟源来说也很重要。检查时钟信号性能是发现通信信号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

    使用正确的测量工具
    数字示波器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设备,它可以帮助测量你的通信信号,确认其是否正常。它还可以帮助检测模拟波形中的任何相移或信号扰动。逻辑分析仪 可通过查看逻辑状态和时序来验证以及调试数字设计的运行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逻辑分析仪可能不足以检测通信传输期间的异常。逻辑分析仪可能无法检测到故障和下降,但若充分设置相应范围则能发现一切问题。

网友A:
基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