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橙派SD卡容易接触不良有什么办法能防止SD卡接触不良吗?

楼主(2023-08-09):
买了这款香橙派用来做项目,发现有几台用着用着设备不允许了,指示灯不亮,断电重启也不可以恢复,插拔下SD卡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怀疑是SD卡接触不良,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简单打热熔胶这种不行的吧?

网友A:
说明卡座质量不好,换个好的卡座。
如果SD卡触点脏污,也可能这样,要注意不要用手去摸卡上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卡座质量不好,换个好的卡座。
如果SD卡触点脏污,也可能这样,要注意不要用手去摸卡上的触点。 ...

有没有不换卡座的办法  比起打胶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换卡座的办法  比起打胶什么的

打胶对振动造成的松动有用,对触点氧化接触不良没用。

网友B:
1.卡座问题
2.SD卡问题
3.速率问题
4.....编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卡座问题
2.SD卡问题
3.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