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运放电路的输出怎么计算?

楼主(2023-08-09):
这是旋转变压器编码器的一个接口输入电路,RSO信号经过C28电容后得到一个交流信号UI,经过后面的运放电路后得到了输出R2,想知道输出R2与输入UI的关系,不知道怎么计算,烦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看样子,像双运放恒流:
https://mbb.**blog/237118-357605.html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文档

网友C:
就是标准版的差分运放,不要看后面的,只是增加电流

@春风路过 :嗯嗯!当是差分的特例
后面是推挽,前面可不是差分。

网友D:
推挽输出的恒流驱动电路,R2接负载,比如线圈,R46是电流反馈电阻,给比较器取样。

网友E:
严格地说要求R46=R24+R105. 如果R105太小可以忽略,这个电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十几年前还用,现在没人提了,都叫做Howland了,实际考虑还是比较多,这个带电路就是推挽那里容易交越失真,还要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