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linux 中的压缩和解压操作

楼主(2023-08-09):
1、 压缩/解压操作
在开发中,很多时候会遇到某些文件要进行压缩的操作,比如文件较大不方便传输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对文件进行压缩,以减少文件传输的时间。

比如在网络中传输文件的时候,就会考虑先将文件进行压缩,然后传输压缩的文件,这样可以减少文件传输所需要的带宽和时间,在网络接收到文件之后再解压,就可以得到文件了。

文件的压缩有两种方式: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有损压缩会对文件的数据有一定的破坏,一般对于重要的文件我们不会考虑这样的方式。无损压缩不会影响文件,所以对于压缩我们最先考虑的是使用无损压缩的方式。

2、 单个文件压缩和解压用 gzip / bzip2
对单个文件的压缩和解压我们可以使用使用gzip 和 bzip2 进行操作。这两个命令只能用于对单个文件的压缩操作,对于目录和多级目录的压缩是不行的。

2.1、gzip 压缩和解压
gzip命令的使用如下:

gzip [选项] [完整的文件名]
常用的选项有:
-l(list):列出压缩文件的内容;
-k(keep):在压缩或解压时,保留输入文件;
-d(decompress):将压缩文件进行解压缩;

使用gzip压缩完之后的文件会生成后缀为.gz的压缩文件。如果直接使用 gzip 对某个文件进行压缩,不加任何其他选项的话,压缩完成之后是会删除掉被压缩的源文件的,加 -k 选项就会在压缩完成之后依然保留源文件。

gzip的使用示例如下:

1)        压缩文件
gzip -k "需要压缩的文件名"    // 压缩成功后得到了一个.gz结尾的压缩文件
2)        查看压缩文件
gzip -l  "经过压缩的.gz的文件"
3)        解压文件
gzip -kd pwd.1.gz   //该压缩文件必须是以.gz结尾的单个文件

2.2、bzip2 压缩和解压
bzip2 命令的使用如下:

bzip2 [选项] [完整的文件名]
常用的选项有:
-l(list):列出压缩文件的内容;
-k(keep):在压缩或解压时,保留输入文件;
-d(decompress):将压缩文件进行解压缩;

使用bzip2压缩完之后的文件会生成后缀为.gz的压缩文件。

bzip2 的使用示例如下:

1)        压缩文件
bzip2 -k "需要压缩的文件名"    // 压缩成功后得到了一个.bz2结尾的压缩文件
2)        查看压缩文件
bzip2 -l  "经过压缩的.bz2的文件"
3)        解压文件
bzip2 -kd pwd.1.gz   //该压缩文件必须是以.bz2结尾的单个文件

gzip 和 bzip2 都能对单个文件进行压缩,那这两个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之处在于:
1) 一般情况下,小文件使用gzip来压缩,大文件使用bzip2来压缩;
2) bzip2 比 gzip 的压缩率更高。

3、 目录和多级目录的解压和压缩用 tar
对目录以及多级递归的目录的压缩和解压可以使用 tar 进行操作。常用的 tar 命令的选项有:

-c(create):表示创建用来生成文件包 。
-x:表示提取,从文件包中提取文件。
-t:可以查看压缩的文件。
-z:使用gzip方式进行处理,它与”c“结合就表示压缩,与”x“结合就表示解压缩。
-j:使用bzip2方式进行处理,它与”c“结合就表示压缩,与”x“结合就表示解压缩。
-v(verbose):详细报告tar处理的信息。
-f(file):表示文件,后面接着一个文件名。 -C <指定目录> 解压到指定目录。

使用 tar 的进行打包压缩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压缩方式的,这个压缩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 gzip 和 bzip2 。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tar就是将目录进行打包压缩,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压缩文件的方式就要自己指定,对文件的压缩可选 gzip 和 bzip2 。

3.1、tar打包,用 gzip 压缩/解压
1)把目录 file1 压缩、打包为file1.tar.gz文件:
tar czvf file1.tar.gz file1。
注意:“tar –czvf”与“tar czvf”是一样的。
2)查看压缩文件:
$ tar tvf  file1.tar.gz
3)        解压文件,可以用 -C 指定解压到哪个目录:
$ tar xzvf file1.tar.gz                 //解压到当前所在的目录。
$ tar xzvf file1.tar.gz -C "解压路径:xxx"   //解压到xxx

3.2、tar打包,用 bzip2 压缩/解压
1)把目录 file1 压缩、打包为file1.tar.bz2文件:
tar cjvf file1.tar.bz2 file1。
注意:“tar –cjvf”与“tar cjvf”是一样的。
2)查看压缩文件:
$ tar tvf  file1.tar.bz2
3)        解压文件,可以用 -C 指定解压到哪个目录:
$ tar xjvf file1.tar.bz2                 //解压到当前所在的目录。
$ tar xjvf file1.tar.bz2 -C "解压路径:xxx"   //解压到xxx。

网友A:
最多可以对多大的文件进行这种操作呢

网友B:
linux对稳健的压缩解压缩必须要通过脚本实现吗

网友C:
有损压缩可以选择压缩的百分比吗

网友D:
喜欢用Linux操作系统

网友E:
压缩和解压缩耗费的资源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F:
可以实现对多个文件进行压缩和解压缩吗

网友G:
可以对文件压缩的方式进行选择吗

网友H(2023-09-10):
Linux是标准的软件指令操作吧

网友I:
Linux下一切皆指令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可以实现对多个文件进行压缩和解压缩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毕竟一切皆指令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inux是标准的软件指令操作吧

楼主说的非常正确,Linux里面都是指令

网友L(2023-10-17):
linux非常开源的一款系统,很值得学习

网友H:
tar这指令经常使用到,Linux中很好的解压缩指令

网友M:
使用bzip2压缩完之后的文件会生成后缀为.gz的压缩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实现对多个文件进行压缩和解压缩吗

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使用bzip2压缩完之后的文件会生成后缀为.gz的压缩文件。

这个是有的

网友N:
Linux下一切皆指令,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