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 IDE支持Linux系统了

楼主(2023-08-09):
AT32 IDE 是个跨平台 ARM 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开发环境。 它包含一系列的 Eclipse 插件和工具。这些插件可让用户在 AT32 IDE 开发环境下创建、建置和调试 AT32MCU。拥有下面这些特色。
  • 使用雅特力项目向导创建项目:新项目向导为不同的雅特力目标MCU提供创建模板项目。
  • 使用GNU ARM工具链来构建项目:该工具键包含ARM的GCC编译程序。用户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它来建置项目。
  • 使用GDB来调试项目:用户可暂停、单步、运行和监视目标芯片。存取内存及闪存是允许的。 支持设置硬件断点及检测点。此外,用户可以抹除目标芯片和编程用户配置。

支持雅特力发布的所有MCU型号。

2.2 在 Linux 上安装
    AT32 IDEAT32 IDE 支持的 Linux 发行版本目前测试了 Ubuntu 18.4 及以上、Fedora 34 及以上、Centos 7 及以上。这里以在 Ubuntu 20.4 上安装为例。
2.2.1解压缩文件
    将 AT32IDE_for_Linux_V1.0.0.tar.gz 拷贝到 Ubuntu 系统中,使用如下命令解压:
        $ mkdir AT32IDE$ tar –xvf AT32IDE.tar.gz –C AT32IDE
2.2.2安装 GCC
    如已经安装了 GCC,则跳过。否则需要安装 GCC。可以使用命令“gcc --version”查看是否安装了GCC。GCC 安装命令如下:
    Ubuntu:
        $ sudo apt update
        $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Fedora:
        $ sudo yum install gcc
        $ sudo yum install gcc-c++Centos:
        $ sudo yum install –y gcc gcc-c++
2.2.3配置 udev 设备访问权限
    OpenOCD 需要 root 用户才能访问 udev 设备。将 OpenOCD/contrib 目录中的 60-openocd.rules 文件复制到/etc/udev/rules.d 目录下,命令取下:
        $ sudo cp AT32IDE/OpenOCD/contrib/60-openocd.rules /etc/udev/rules.d
2.2.4安装 HIDAPI 库CMSIS 支持需要 HIDAPI 库,使用如下命令安装:
    Ubuntu:
        $ sudo apt install libhidapi-devFedora:
        $ sudo dnf install hiadpi-develCentos:
        $ sudo yum install epel-release
        $ sudo yum install hidapi-devel
2.2.5安装 ncurses 库
arm-gone-eabi-gdb 需要使用 ncurses 库,可以在终端运行 arm-gone-eabi-gdb,查看是否能正常运行,如下图所示,则需要安装 ncurses 库。
安装命令:
    Ubuntu:
        $ sudo apt install libncurses5Fedora:
        $ sudo dnf install ncurses-compat-libsCentos:
        $ sudo yum install ncurses-devel

下载地址:
Windows版本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TOOL/AT32_IDE_V1.0.05_Windows.zip
Linux版本: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TOOL/AT32_IDE_V1.0.05_Linux_x86_64.zip

网友A:
这个ide是雅特力自己开发完成的吗

网友B:
linux系统有精简版本减少对单片机资源的占用吗

网友C:
如果跨平台操作的话 需要额外安装插件吗

网友D:
我们所安装的库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E:
在安装的路径中可以包含中文字符吗

网友F:
这个ide还支持其他操作系统吗?

楼主(2023-09-12):
引用 网友E:
在安装的路径中可以包含中文字符吗

最好不要有中文字符和其他特殊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ide还支持其他操作系统吗?

目前支持windows和Linux(Ubuntud等发行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跨平台操作的话 需要额外安装插件吗

不需要安装其他插件,一般usb设备能连上识别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