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SC EasyCodeCube无法进入触控调试界面

楼主(2023-08-09):
芯片用SC94F84H3,EasyCodeCube是从赛元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版,下载网址:https://www.socmcu.com/cn/tool_show.php?id=42。准备进行触控调试时,点击“配置”后一直停在“配置中”,虽然SC LINK工具能被调进内存,但就是无法呈现出来,电脑系统是win7 64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专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解决了84H3触控调试不了的问题, 电脑联网,打开魔盒版本会自动升级文件, 就可以通过魔盒版本调试SC92F84H3的触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84H3触控调试不了的问题, 电脑联网,打开魔盒版本会自动升级文件, 就可以通过魔盒版本调试SC92F84H ...

网友A:
魔盒启动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会自动更新了SC92F84H3的文件等。

刚才试了,能进入调试界面了,我试试看能否正常调试。
每次启动都会这样更新,但就是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盒启动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会自动更新了SC92F84H3的文件等。

楼主:
请教:出现这样的数据有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感谢赛元工程师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调试过程没有按照提示进行。
像这种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环境来调试触摸参数的MCU,实在是太棒了!

网友B(2024-05-14):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尝试重置SC EasyCodeCube到其出厂设置。再次尝试进入触控调试界面。

网友D:
你正在使用的编程环境或工具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E:
很好的技术贴,针对特定问题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