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用Keil里面的程序编译优化一般是用几级?

楼主(2023-08-09):
里面有default 、 level0、level1、level2、level3 ,大家一般是选择哪个?我大部分程序用level3 编译都会运行不了了

网友A:
一直都是用的default ,怕出问题,跟代码的严谨性有关

网友B:
一直用0,虽然这样程序可能会大点,但不会出灵异事件

@forgot :对呀,自己把代码写严谨点比什么都强
等级高了有时候编译都通不过

网友C:
默认配置就行,不要随便更改。

网友D:
用0,但是有时候开优化反而会解决问题

网友E:
一直用0

网友F:
直接关掉,不优化

网友G:
优化的作用是为了减少程序大小,如果空调够用,就不要开优化

网友H:
一般不用

网友I:
优化的话,建议默认既可,尤其是接手别人的代码

网友J:
也可以用default关键字啊

网友K:
这种优化等级一般是0就行了

网友L:
你可以设置-3,但是也许有的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M:
你别用第三等级的优化了,因为很多代码的变量就被优化掉了

网友N:
还是用默认吧,稳定可靠

网友O:
其实有些是编译器帮你处理的变量啊和定义,你要是优化等级开的高,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P:
很多都是建议配置默认级,如果你要是精力充沛,可以用高等级优化

网友Q:
直接就是默认,你要是用其他优化等级,可能程序编译都过不去喽

网友R:
优化等级没必要弄的,根本就没多少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