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系列定时器最高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2023-08-09):
最近需要检测GPS的秒脉冲PPS信号,以PPS上升沿为基准,后续每100ms在IO口上产生一个翻转电平,也就是1秒产生9次电平翻转。
用逻辑分析仪查看,第9次的翻转时间,900ms±500ns。达不到±300ns的要求。看了前几个翻转时间,应该是每次100ms定时都有偏差,累计到第9次,就有可能超出了误差带

用了定时器1实现100ms定时。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吗,还能不能提高

网友A:
如果没有做分频,计数时钟72MHz的话,计数偏差也就一个计数时钟样子。
我怀疑偏差 更可能来自你的电平翻转操作;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C:
是不是io的输出速度不够啊

网友D:
900ms±300ns?
算了下大概0.33ppm,晶振误差也达不到这么准啊

楼主:
我这是以GPS的秒脉冲上升沿为基准哦,不会累积,1秒内晶振频率稳定就行

楼主:
用f429测了下,基本相同的程序方式,f429在900ms时能达到±300ns误差,要重新布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f429测了下,基本相同的程序方式,f429在900ms时能达到±300ns误差,要重新布板了 ...

这个误差也不算大吧

网友F:
就是晶振的时钟周期吧

网友G:
这个误差应该不会这么大吧

网友H:
定时器的误差应该没这么大

网友I:
绝对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J:
io的输出速度不够

网友K(2023-10-23):
会不会是io的输出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