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保存数据丢失

楼主(2023-08-09):
我在芯片flash末尾部分写入了一个保存的数据,测试掉电以后再上电,这个数据还是保存在里面,结果过一段时间我又去看,发现数据全是FF,这是什么原因,程序除了初始化存数据的时候访问flash这部分内存,其他地方只有读访问

网友A:
单独写一段读写Flash的程序,看下会不会丢失。肯定不会丢的!

网友B:
在擦除处理函数入口插入一段代码检查调用函数的令牌,并打印输出。看看是哪个鬼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