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资料分享】全志科技T507工业核心板硬件说明书(上)

楼主(2023-08-09):
目    录
前言
1硬件资源
1.1CPU
1.2ROM
1.3RAM
1.4时钟系统
1.5电源
1.6LED
1.7外设资源
2引脚说明
2.1引脚排列
2.2引脚定义
2.3内部引脚使用说明
2.4引脚上下拉、串联说明
2.5功能引脚信号走线长度与阻抗说明

本文档为创龙科技SOM-TLT507工业核心板硬件说明书,主要提供SOM-TLT507工业核心板的产品功能特点、技术参数、引脚定义等内容,以及为用户提供相关电路设计指导。

创龙科技SOM-TLT507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T507-H处理器设计的4ARM Cortex-A53全国产工业核心板,主频高达1.416GHz。核心板CPUROMRAM、电源、晶振等所有元器件均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100%

核心板通过邮票孔连接方式引出MIPI CSIHDMI OUTRGB DISPLAYLVDS DISPLAYCVBS OUT2x EMAC4x USB2.06x UARTSPITWI等接口,支持双屏异显、G31 MP2 GPU4K@60fps H.265视频硬件解码4K@25fps H.264视频硬件编码。核心板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

为便于阅读,下表对文档出现的部分术语进行解释;对于广泛认同释义的术语,在此不做注释。

略缩语/术语
释义
SOM
核心板(System On Module)的缩写,在本文档称SOM或核心板
EVM
评估板(Evaluation Module)的缩写,在本文档称EVM或评估板
CPU
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的缩写,在本文档指T507-H处理器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
ROM
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的缩写
PIN
(芯片或连接器等的)管脚
PMIC
电源管理芯片(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的缩写
SMHC
SD/MMC主机控制器(SD/MMC host controller)的缩写

本文相关的硬件参考资料目录说明如下:
(1) TLT507-EVM评估底板原理图:\5-硬件资料\评估底板原理图\TLT507-EVM评估底板原理图\”;
(2) TLT507-EVM评估底板PCB\5-硬件资料\评估底板PCB\TLT507-EVM评估底板PCB\”;
(3) TLT507-EVM评估底板BOM\5-硬件资料\评估底板原理图\TLT507-EVM评估底板原理图\”;
(4) TLT507-EVM工业评估板硬件说明书》:\5-硬件资料\”;
(5) 评估底板邮票孔封装:\5-硬件资料\评估底板PCB\TLT507-EVM评估底板邮票孔封装\”;
(6) SOM-TLT507核心板STP文件:\5-硬件资料\核心板资料\SOM-TLT507核心板STP文件\”;
(7) SOM-TLT507核心板DXF文件:\5-硬件资料\核心板资料\SOM-TLT507核心板DXF文件\”;
(8) 评估板元器件数据手册:\6-开发参考资料\数据手册\”。

1 硬件资源
SOM-TLT507核心板板载CPU、ROM、RAM、晶振、电源、LED等硬件资源,并通过邮票孔连接方式引出IO。

图 1 核心板硬件框图

图 2

图 3
1.1 CPU
核心板CPU型号为全志科技(AllWinner)T507-H,TFBGA421封装,工作温度为-40°C~85°C,引脚数量为421个,尺寸为15mm*15mm。
CPU主要架构如下:
表 2 T507-H处理器主要架构
CPU
全志科技T507-H,28nm
4x ARM Cortex-A53(64bit),主频高达1.416GHz
GPU:G31 MP2,支持OpenGL ES 1.0/2.0/3.2、Vulkan1.1、OpenCL 2.0
Encoder:支持4K@25fps H.264视频硬件编码
Decoder:支持4K@30fps H.265/VP9/AVS2视频硬件解码

图 4 T507-H处理器功能框图
1.2 ROM
核心板通过SMHC(主机控制器)连接至eMMC,使用SDC2总线,采用8bit数据线,兼容如下eMMC配置。
表 3 eMMC配置
厂家
型号
容量
工作温度
康盈(Kowin)
KAS0311D
8GByte
工业级(-40~85)
KASG511D
16GByte
江波龙(Longsys)
FEMDRW008G-88A39
8GByte
FEMDRW016G-88A43
16GByte
康盈(Kowin)
KAS03111
8GByte
商业级(-25~85℃)
KASG5111
16GByte
江波龙(Longsys)
FEMDRM008G-58A39
8GByte
FEMDRM016G-58A43
16GByte

1.3 RAM
核心板通过CPU的专用DRAM总线连接2片DDR4,分别采用16bit数据线,共32bit。DDR4兼容型号如下表所示,支持DDR4-3200工作模式(1600MHz)。
表 4 DDR4配置
厂家
型号
容量
工作温度
兆易创新(GigaDevice)
GDQ2BFAA-WQ
512MByte
工业级(-40~85)
合肥长鑫集成电路(cxmt)
CXDQ3BFAM-IJ-A
1GByte
镁光(Micron)
MT40A512M16LY-062EIT
1GByte
兆易创新(GigaDevice)
GDQ2BFAA-CQ
512MByte
商业级(0~70)
合肥长鑫集成电路(cxmt)
CXDQ3BFAM-CQ-A
1GByte
三星(Samsung)
K4A4G165WF-BCTD
512MByte
K4A8G165WC-BCTD
1GByte

1.4 时钟系统
核心板采用2个工业级晶振Y1和Y2。其中,Y1晶振时钟频率为32.768KHz,为CPU内部RTC提供时钟源;Y2晶振时钟频率为24MHz,为CPU提供系统时钟源。
1.5 电源
核心板采用工业级PMIC电源管理芯片,满足系统的供电要求和CPU上电、掉电时序要求,核心板采用5.0V直流电源供电。
1.6 LED
核心板板载3个LED,其中LED0为电源指示灯,颜色为红色,默认上电时点亮。LED1和LED2为用户可编程指示灯,颜色为绿色,分别对应PE0和PE1两个引脚,高电平点亮。

图 5 核心板LED实物图

图 6 核心板LED原理图
1.7 外设资源
核心板通过邮票孔方式引出CPU的主要外设资源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5 核心板外设资源列表
外设资源
数量
性能参数
Video IN
MIPI CSI V1.0包含4个数据通道,每通道速率高达1Gbps
分辨率最高支持8M@30fps4x 1080P@25fps
Video OUT
1x RGB DISPLAY(LCD),支持RGB888RGB666RGB565,最高支持1080P@60fps
2x LVDS DISPALY,包含LVDS0、LVDS1输出,双路LVDS最高支持1920x1080@60fps,单路LVDS最高支持1366x768@60fps
备注:LVDS0、LVDS1与LCD引脚复用
1x CVBS OUT,支持NTSC和PAL制式
1x HDMI OUT(Only for T507-H)兼容HDCP2.2HDCP1.4标准,最高支持4K@30fps;
Ethernet
EMAC0、EMAC1
EMAC0支持RMII/RGMII PHY接口(10/100/1000Mbps)
EMAC1支持RMII PHY接口(10/100Mbps)
USB2.0 OTG
USB0;
支持EHCI 1.0和OHCI 1.0a;
Host模式支持高速(480Mbps)、全速(12Mbps)和低速(1.5Mbps);
Device模式支持高速(480Mbps)和全速(12Mbps);
USB2.0 HOST
USB1、USB2、USB3;
支持EHCI 1.0和OHCI 1.0a;
支持高速(480Mbps),全速(12Mbps)和低速(1.5Mbps)模式;
SMHC
SMHC0(SDC0)、SMHC1(SDC1)
SMHC0支持SD3.0,4-bit总线宽,最高频率为150MHz@1.8V,为SDR模式;
SMHC1支持SDIO3.0,4-bit总线宽,最高频率150MHz@1.8V,为SDR模式;
SMHC2支持eMMC5.0,8-bit总线宽,最高频率为150MHz@1.8V,为SDR模式;
备注:核心板板载eMMC已使用SDC2,且未引出至邮票孔引脚;
TWI(I2C)
TWI0~TWI4、S_TWI0
支持10bit地址模式,支持标准模式(100Kbps)和高速模式(400Kbps);
备注:核心板板载PMIC已使用S_TWI0,地址为0x36,且S_TWI0引出至邮票孔引脚;
SPI
SPI0、SPI1;
每路包含2个片选信号,时钟频率高达100MHz
支持Master Mode、Slave Mode,软件可配置;
支持标准SPI、双线输出/双线输入SPI、双线输入输出SPI;
备注:由于SPI0-WP和SPI0-HOLD引脚已复用为eMMC功能,因此SPI0不支持四线输出/四线输入模式;
TSC
可作为SPI(Synchronous Parallel Interface)或SSI(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接口
UART
UART0~UART5;
波特率最高支持4Mbps,UART1/UART2/UART3/UART4支持自动流控模式,支持5bit,6bit,7bit,8bit串行数据发送和接收;
PWM
支持脉冲、周期和互补对输出;
支持PWM输出、输入捕获
输出频率高达24/100MHz
SCR(Smart Card Reader)
支持ISO/IEC 7816-3:1997(E)和EMV2000(4.0)规范;
支持可调时钟速率和比特率;
支持同步通信智能卡以及其它non-ISO 7816和non-EVM智能卡;
CIR(Consumer Infrared)
支持NEC格式红外数据;
支持远程控制或无线键盘;
采样时钟高达1MHz;
GPADC(General Purpose ADC)
12bit分辨率,采样率高达1MHz;
支持单一转换模式、持续转换模式、突发转换模式;
备注:由于GPADC0在核心板上已用作DDR配置引脚,因此不建议再次使用GPADC0
LRADC(Low Rate ADC)
6bit分辨率,采样率高达2KHz;
支持单一转换模式、持续转换模式、正常转换模式;
I2S/PCM
支持左对齐、右对齐、标准I2S模式、PCM模式、TDM模式;
I2S模式支持8个通道及32位/192Kbit采样率,I2S和TDM模式最高支持16个通道及32位/96Kbit采样率;
OWA(One Wire Audio)
兼容S/PDIF协议
支持16bit、20bit和24bit数据格式;
Audio Codec
包含2通道DAC、1路单端LINEOUTL/LINEOUTR输出
支持8KHz~192KHz DAC采样率;
DMIC
支持最多8个数字PDM麦克风;
支持8KHz~48KHz采样率;
JTAG
支持边界扫描;
支持IEEE 1149.1IEEE 1149.6标准;

备注:部分引脚资源存在复用关系,详情请查看“引脚定义”列表或产品资料“6-开发参考资料/数据手册/核心板元器件/CPU”目录下的数据手册。
2 引脚说明2.1 引脚排列
核心板邮票孔引脚采用2x 32pin + 2x 53pin,共170pin规格,引脚排列如下图所示。

图 7 核心板引脚排列示意图
2.2 引脚定义
核心板邮票孔引脚定义如下表。其中“邮票孔引脚号”为核心板邮票孔引脚序列号;“芯片引脚号”为CPU引脚序列号;“CPU引脚信号名称”为处理器芯片管脚名称,包含全部复用功能信号;“引脚功能”为核心板引脚推荐功能描述;“参考电平”为核心板引脚工作电平标准。
备注:
(1) “芯片引脚号”为“-”表示该引脚信号未连接至CPU引脚。
(2) 部分核心板引脚资源存在复用关系,例如信号B22/LCD-D4/LVDS0-V2P/3V3(如下图),在评估底板既作为TFT LCD功能,又作为LVDS功能,两者功能复用该信号。

图 8

2.2.1 Pin1~Pin53
表 6 Pin1~Pin53引脚定义
邮票孔引脚
芯片引脚号
CPU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
GND
GND
-
N20
HCEC
HDMI
5V
M19
HSDA
HDMI
5V
M18
HSCL
HDMI
5V
J17
HHPD
HDMI
5V
-
GND
GND
-
M22
HTXCP
HDMI
-
M21
HTXCN
HDMI
-
L23
HTX0P
HDMI
-
L22
HTX0N
HDMI
-
K22
HTX1P
HDMI
-
K21
HTX1N
HDMI
-
J23
HTX2P
HDMI
-
J22
HTX2N
HDMI
-
-
GND
GND
-
E22
PD18/LCD-D18/LVDS1-V3P/SIM0-DET/PD-EINT18
LCD/LVDS
3.3V
E21
PD19/LCD-D19/LVDS1-V3N/PD-EINT19
LCD/LVDS
3.3V
F21
PD16/LCD-D16/LVDS1-CKP/SIM0-DATA/PD-EINT16
LCD/LVDS
3.3V
E23
PD17/LCD-D17/LVDS1-CKN/SIM0-RST/PD-EINT17
LCD/LVDS
3.3V
H22
PD10/LCD-D10/LVDS1-V0P/TS0-D6/PD-EINT10
LCD/LVDS
3.3V
H21
PD11/LCD-D11/LVDS1-V0N/TS0-D7/PD-EINT11
LCD/LVDS
3.3V
G21
PD14/LCD-D14/LVDS1-V2P/SIM0-PWREN/PD-EINT14
LCD/LVDS
3.3V
F22
PD15/LCD-D15/LVDS1-V2N/SIM0-CLK/PD-EINT15
LCD/LVDS
3.3V
G23
PD12/LCD-D12/LVDS1-V1P/SIM0-VPPEN/PD-EINT12
LCD/LVDS
3.3V
G22
PD13/LCD-D13/LVDS1-V1N/SIM0-VPPPP/PD-EINT13
LCD/LVDS
3.3V
C23
PD2/LCD-D2/LVDS0-V1P/TS0-SYNC/PD-EINT2
LCD/LVDS
3.3V
C22
PD3/LCD-D3/LVDS0-V1N/TS0-DVLD/PD-EINT3
LCD/LVDS
3.3V
B21
PD6/LCD-D6/LVDS0-CKP/TS0-D2/PD-EINT6
LCD/LVDS
3.3V
A21
PD7/LCD-D7/LVDS0-CKN/TS0-D3/PD-EINT7
LCD/LVDS
3.3V
-
GND
GND
-
D22
PD0/LCD-D0/LVDS0-V0P/TS0-CLK/PD-EINT0
LCD/LVDS
3.3V
D21
PD1/LCD-D1/LVDS0-V0N/TS0-ERR/PD-EINT1
LCD/LVDS
3.3V
B22
PD4/LCD-D4/LVDS0-V2P/TS0-D0/PD-EINT4
LCD/LVDS
3.3V
C21
PD5/LCD-D5/LVDS0-V2N/TS0-D1/PD-EINT5
LCD/LVDS
3.3V
B20
PD8/LCD-D8/LVDS0-V3P/TS0-D4/PD-EINT8
LCD/LVDS
3.3V
A20
PD9/LCD-D9/LVDS0-V3N/TS0-D5/PD-EINT9
LCD/LVDS
3.3V
G19
PD21/LCD-D21/PD-EINT21
LCD
3.3V
K20
PD20/LCD-D20/PD-EINT20
LCD
3.3V
M20
PD22/LCD-D22/PD-EINT22
LCD
3.3V
F19
PD23/LCD-D23/PD-EINT23
LCD
3.3V
J20
PD28/PWM0/PD-EINT28
PWM
3.3V
G20
PD26/LCD-HSYNC/PD-EINT26
LCD
3.3V
K18
PD27/LCD-VSYNC/PD-EINT27
LCD
3.3V
K19
PD25/LCD-DE/PD-EINT25
LCD/GPIO
3.3V
J19
PD24/LCD-CLK/PD-EINT24
LCD
3.3V
-
GND
GND
-
VDD_5V_SOM
VDD_5V_SOM
SOM POWER INPUT
5V
VDD_5V_SOM
VDD_5V_SOM
VDD_5V_SOM
VDD_5V_SOM
-
GND
GND
-
D19
PA0/RMII-RXD1/TWI0-SCK/PA-EINT0
RMII
3.3V
D18
PA1/RMII-RXD0/TWI0-SDA/PA-EINT1
RMII
3.3V
E18
PA2/RMII-CRS-DV/TWI1-SCK/PA-EINT2
RMII
3.3V

2.2.2 Pin54~Pin85

表 7 Pin54~Pin85引脚定义
邮票孔引脚
芯片引脚号
CPU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D17
PA3/RMII-RXER/TWI1-SDA/PA-EINT3
RMII
3.3V
D20
PA6/RMII-TXCK/H-I2S0-MCLK/PA-EINT6
RMII
3.3V
E20
PA7/RMII-TXEN/H-I2S0-BCLK/PA-EINT7
RMII
3.3V
A18
PA4/RMII-TXD1/STANDBY-STATE/PA-EINT4
RMII
3.3V
B18
PA5/RMII-TXD0/H-I2S0-DOUT0/PA-EINT5
RMII
3.3V
C20
PA9/MDIO/H-I2S0-DIN0/PA-EINT9
RMII
3.3V
C19
PA8/MDC/H-I2S0-LRCK/PA-EINT8
RMII
3.3V
-
GND
GND
-
-
PMIC_PWRON
PMIC PWRON/PWROFF
1.8V
C13
RESET
RESETn
1.8V
A17
REFCLK-OUT
REFCLK OUT
1.8V
F15
PL1/S-TWI0-SDA
S-TWI0
1.8V
E15
PL0/S-TWI0-SCK
S-TWI0
1.8V
D12
NMI
NMI
1.8V
F12
USB2-EXT-IRQ
EXTERNAL IRQ
1.8V
F20
PA12/PWM5/WATCHDOG-SIG/PA-EINT12
GPIO
3.3V
B19
PA10/TWI3-SCK/PA-EINT10
EINT
3.3V
E17
PA11/TWI3-SDA/PA-EINT11
GPIO
3.3V
C17
PH4/SPDIF-OUT/TWI3-SCK/PH-EINT4
GPIO
3.3V
D15
WREQIN
REQUEST SIGNAL OF REFCLK
3.3V
C14
PH0/UART0-TX/PWM3/TWI1-SCK/PH-EINT0
UART0
3.3V
C15
PH1/UART0-RX/PWM4/TWI1-SDA/PH-EINT1
UART0
3.3V
D10
FEL
FEL
3.3V
B12
PH2/UART5-TX/SPDIF-CLK/PWM2/TWI2-SCK/PH-EINT2
UART5
3.3V
B13
PH3/UART5-RX/SPDIF-IN/PWM1/TWI2-SDA/PH-EINT3
UART5
3.3V
A11
PH10/IR-RX/TCON-TRIG1/PH-EINT10
GPIO
3.3V
B14
PH5/UART2-TX/H-I2S3-MCLK/SPI1-CS0/TWI3-SDA/PH-EINT5
SPI1
3.3V
E12
PH7/UART2-RTS/H-I2S3-LRCK/SPI1-MOSI/TWI4-SDA/PH-EINT7
SPI1
3.3V
B11
PH8/UART2-CTS/H-I2S3-DOUT0/SPI1-MISO/H-I2S3-DIN1/PH-EINT8
SPI1
3.3V
C11
PH9/H-I2S3-DIN0/SPI1-CS1/H-I2S3-DOUT1/PH-EINT9
SPI1
3.3V
A13
PH6/UART2-RX/H-I2S3-BCLK/SPI1-CLK/TWI4-SCK/PH-EINT6
SPI1
3.3V
-
GND
GND
-

2.2.3 Pin86~Pin138
表 8 Pin86~Pin138引脚定义
B10
PG0/SDC1-CLK/PG-EINT0
SDC1
3.3V
A9
PG1/SDC1-CMD/PG-EINT1
SDC1
3.3V
B9
PG2/SDC1-D0/PG-EINT2
SDC1
3.3V
C9
PG3/SDC1-D1/PG-EINT3
SDC1
3.3V
C8
PG4/SDC1-D2/PG-EINT4
SDC1
3.3V
B8
PG5/SDC1-D3/PG-EINT5
SDC1
3.3V
A7
PG6/UART1-TX/JTAG-MS/PG-EINT6
UART1
3.3V
B7
PG7/UART1-RX/JTAG-CK/PG-EINT7
UART1
3.3V
B6
PG9/UART1-CTS/JTAG-DI/AC-ADCY/PG-EINT9
GPIO
3.3V
A5
PG8/UART1-RTS/PLL-LOCK-DBG/JTAG-DO/PG-EINT8
GPIO
3.3V
-
GND
GND
-
-
VDD_3V3_SOM_OUT
SOM POWER OUT
3.3V
A3
PE20/NCSI0-SCK/TWI2-SCK/PE-EINT21
GPIO
3.3V
B3
PE21/NCSI0-SDA/TWI2-SDA/PE-EINT22
GPIO
3.3V
E9
PG16/UART2-RX/TWI4-SDA/PG-EINT16
UART2
3.3V
F9
PG15/UART2-TX/TWI4-SCK/PG-EINT15
UART2
3.3V
D7
PG18/UART2-CTS/MCSI-SDA/TWI3-SDA/PG-EINT18
MIPI CSI
3.3V
B4
PG17/UART2-RTS/MCSI-SCK/TWI3-SCK/PG-EINT17
MIPI CSI
3.3V
C7
PG10/H-I2S2-MCLK/X32KFOUT/AC-MCLK/PG-EINT10
GPIO
3.3V
D9
PG11/H-I2S2-BCLK/BIST-RESULT0/AC-SNYC/PG-EINT11
EINT
3.3V
B5
PG12/H-I2S2-LRCK/BIST-RESULT1/AC-ADCL/PG-EINT12
GPIO
3.3V
C5
PG13/H-I2S2-DOUT0/H-I2S2-DIN1/BIST-RESULT2/AC-ADCR/PG-EINT13
EINT
3.3V
C6
PG14/H-I2S2-DIN0/H-I2S2-DOUT1/BIST-RESULT3/AC-ADCX/PG-EINT14
EINT
3.3V
J3
PC12/NAND-DQS/PC-EINT12
GPIO
1.8V
F2
PC3/NAND-CE1/SPI0-CS0/BOOT-SEL1/PC-EINT3
GPIO
1.8V
F3
PC2/NAND-CLE/SPI0-MOSI/PC-EINT2
SPI0
1.8V
F1
PC4/NAND-CE0/SPI0-MISO/BOOT-SEL2/PC-EINT4
SPI0
1.8V
G3
PC0/NAND-WE/SDC2-DS/SPI0-CLK/PC-EINT0
SPI0
1.8V
M6
PC7/NAND-RB1/SPI0-CS1/PC-EINT7
SPI0
1.8V
E7
PG19/MCSI-MCLK/PWM1/PG-EINT19
MIPI CSI
3.3V
-
GND
GND
-
N5
PI0/RGMII-RXD3/RMII-NULL/DMIC-CLK/H-I2S0-MCLK/HDMI-SCL/PI-EINT0
RGMII
3.3V
L3
PI1/RGMII-RXD2/RMII-NULL/DMIC-DATA0/H-I2S0-BCLK/HDMI-SDA/PI-EINT1
RGMII
3.3V
M4
PI2/RGMII-RXD1/RMII-RXD1/DMIC-DATA1/H-I2S0-LRCK/HDMI-CEC/PI-EINT2
RGMII
3.3V
M3
PI3/RGMII-RXD0/RMII-RXD0/DMIC-DATA2/H-I2S0-DOUT0/H-I2S0-DIN1/PI-EINT3
RGMII
3.3V
R6
PI4/RGMII-RXCK/RMII-NULL/DMIC-DATA3/H-I2S0-DIN0/H-I2S0-DOUT1/PI-EINT4
RGMII
3.3V
L2
PI5/RGMII-RXCTL/RMII-CRS-DV/UART2-TX/TS0-CLK/TWI0-SCK/PI-EINT5
RGMII
3.3V
M2
PI7/RGMII-TXD3/RMII-NULL/UART2-RTS/TS0-SYNC/TWI1-SCK/PI-EINT7
RGMII
3.3V
N6
PI8/RGMII-TXD2/RMII-NULL/UART2-CTS/TS0-DVLD/TWI1-SDA/PI-EINT8
RGMII
3.3V
M1
PI9/RGMII-TXD1/RMII-TXD1/UART3-TX/TS0-D0/TWI2-SCK/PI-EINT9
RGMII
3.3V
R4
PI10/RGMII-TXD0/RMII-TXD0/UART3-RX/TS0-D1/TWI2-SDA/PI-EINT10
RGMII
3.3V
N2
PI11/RGMII-TXCK/RMII-TXCK/UART3-RTS/TS0-D2/PWM1/PI-EINT11
RGMII
3.3V
R5
PI12/RGMII-TXCTL/RMII-TXEN/UART3-CTS/TS0-D3/PWM2/PI-EINT12
RGMII
3.3V
R7
PI14/MDC/UART4-RX/TS0-D5/PWM4/PI-EINT14
RGMII
3.3V
T5
PI15/MDIO/UART4-RTS/TS0-D6/CLK-FANOUT0/PI-EINT15
RGMII
3.3V
T6
PI16/EPHY-25M/UART4-CTS/TS0-D7/CLK-FANOUT1/PI-EINT16
GPIO
3.3V
P2
PI13/RGMII-CLKIN/RMII-NULL/UART4-TX/TS0-D4/PWM3/PI-EINT13
GPIO
3.3V
N4
PI6/RGMII-NULL/RMII-RXER/UART2-RX/TS0-ERR/TWI0-SDA/PI-EINT6
GPIO
3.3V
-
GND
GND
-
T3
PF1/SDC0-D0/JTAG-DI/PF-EINT1
SDC0/JTAG
3.3V
T2
PF0/SDC0-D1/JTAG-MS/PF-EINT0
SDC0/JTAG
3.3V
P3
PF5/SDC0-D2/JTAG-CK/PF-EINT5
SDC0/JTAG
3.3V
R3
PF4/SDC0-D3/UART0-RX/PF-EINT4
SDC0
3.3V

2.2.4 Pin139~Pin170
表 9 Pin139-Pin170引脚定义
邮票孔引脚
芯片引脚号
CPU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T4
PF6/PF-EINT6
GPIO
3.3V
R1
PF2/SDC0-CLK/UART0-TX/PF-EINT2
SDC0
3.3V
R2
PF3/SDC0-CMD/JTAG-DO/PF-EINT3
SDC0/JTAG
3.3V
-
GND
GND
-
AA21
GPADC3
ADC
-
V18
GPADC2
ADC
-
Y20
GPADC1
ADC
-
AB21
GPADC0
ADC
-
V19
LRADC
ADC
-
AB22
TV-OUT
TV-OUT
-
T20
LINEOUTL
LINEOUTL
-
R20
LINEOUTR
LINEOUTR
-
-
GND
GND
-
AA22
MCSI-D0P
MIPI CSI
-
AA23
MCSI-D0N
MIPI CSI
-
Y21
MCSI-D1P
MIPI CSI
-
Y22
MCSI-D1N
MIPI CSI
-
V21
MCSI-D2P
MIPI CSI
-
V22
MCSI-D2N
MIPI CSI
-
U21
MCSI-D3P
MIPI CSI
-
U22
MCSI-D3N
MIPI CSI
-
W22
MCSI-CKP
MIPI CSI
-
W23
MCSI-CKN
MIPI CSI
-
-
GND
GND
-
P22
USB2-DP
USB2
-
P21
USB2-DM
USB2
-
T22
USB0-DP
USB0
-
T21
USB0-DM
USB0
-
R23
USB1-DP
USB1
-
R22
USB1-DM
USB1
-
N22
USB3-DP
USB3
-
N21
USB3-DM
USB3
-

2.3 内部引脚使用说明
“邮票孔引脚号”为“-”表示该引脚未引出至核心板邮票孔,“引脚功能”为“-”表示该引脚在核心板上未使用。
备注:由于S-TWI0已连接至核心板的PMIC电源管理芯片,因此从系统稳定性角度考虑,建议进行底板设计时尽量选用其他TWI总线。
表 10 内部引脚使用说明
邮票孔引脚
芯片引脚号
CPU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
J5
PC1/NAND-ALE/SDC2-RST/PC-EINT1
eMMC
1.8V
-
K5
PC5/NAND-RE/SDC2-CLK/BOOT-SEL3/PC-EINT5
eMMC
1.8V
-
K4
PC6/NAND-RB0/SDC2-CMD/BOOT-SEL4/PC-EINT6
eMMC
1.8V
-
G2
PC8/NAND-DQ7/SDC2-D3/PC-EINT8
eMMC
1.8V
-
H3
PC9/NAND-DQ6/SDC2-D4/PC-EINT9
eMMC
1.8V
-
H1
PC10/NAND-DQ5/SDC2-D0/PC-EINT10
eMMC
1.8V
-
J4
PC11/NAND-DQ4/SDC2-D5/PC-EINT11
eMMC
1.8V
-
J2
PC13/NAND-DQ3/SDC2-D1/PC-EINT13
eMMC
1.8V
-
K1
PC14/NAND-DQ2/SDC2-D6/PC-EINT14
eMMC
1.8V
-
K2
PC15/NAND-DQ1/SDC2-D2/SPI0-WP/PC-EINT15
eMMC
1.8V
-
K3
PC16/NAND-DQ0/SDC2-D7/SPI0-HOLD/PC-EINT16
eMMC
1.8V
-
C3
PE0/NCSI0-PCLK/PE-EINT1
SOM LED1
3.3V
-
E6
PE1/NCSI0-MCLK/PE-EINT2
SOM LED2
3.3V
-
D6
PE2/NCSI0-HSYNC/PE-EINT3
-
3.3V
-
D5
PE3/NCSI0-VSYNC/PE-EINT4
-
3.3V
-
E2
PE4/NCSI0-D0/PE-EINT5
-
3.3V
-
E3
PE5/NCSI0-D1/PE-EINT6
-
3.3V
-
D2
PE6/NCSI0-D2/PE-EINT7
-
3.3V
-
D1
PE7/NCSI0-D3/PE-EINT8
-
3.3V
-
D3
PE8/NCSI0-D4/PE-EINT9
-
3.3V
-
C1
PE9/NCSI0-D5/PE-EINT10
-
3.3V
-
C2
PE10/NCSI0-D6/PE-EINT11
-
3.3V
-
B2
PE11/NCSI0-D7/PE-EINT12
-
3.3V
-
G6
PE12/NCSI0-D8/PE-EINT13
-
3.3V
-
G5
PE13/NCSI0-D9/PE-EINT14
-
3.3V
-
G4
PE14/NCSI0-D10/PE-EINT15
-
3.3V
-
F4
PE15/NCSI0-D11/PE-EINT16
-
3.3V
-
F5
PE16/NCSI0-D12/PE-EINT17
-
3.3V
-
E5
PE17/NCSI0-D13/PE-EINT18
-
3.3V
-
E4
PE18/NCSI0-D14/PE-EINT19
-
3.3V
-
D4
PE19/NCSI0-D15/PE-EINT20
-
3.3V
-
F6
PE22/CSI-FSIN0/TCON-TRIG0/PE-EINT23
-
3.3V
-
B16
DXIN
OSC(Y2)
-
-
B17
DXOUT
OSC(Y2)
-
-
C12
TEST
TEST POINT
1.8V
-
G15
RTC-VIO
TEST POINT
1.8V
-
A15
X32KIN
OSC(Y1)
-
-
B15
X32KOUT
OSC(Y1)
-
-
E10
JTAG-SEL
JTAG mode select
3.3V
-
F10
BOOT-SEL
BOOT media select0
3.3V
C13
RESET
RESET
1.8V
E15
PL0/S-TWI0-SCK
PMIC
1.8V
F15
PL1/S-TWI0-SDA
PMIC
1.8V
D12
NMI
PMIC
1.8V

2.4 引脚上下拉、串联说明
下表为核心板内部已作上下拉配置或已串联电阻的引脚说明。表中未说明的引脚,核心板内部默认未作上下拉配置,直接引出至核心板邮票孔引脚。“邮票孔引脚号”为“-”,表示该引脚未引出至核心板邮票孔。

表 11 核心板内部引脚配置
邮票孔引脚
芯片引脚号
CPU引脚信号名称
配置方式
配置电阻值
J19
PD24/LCD-CLK/PD-EINT24
串接电阻
33R
D20
PA6/RMII-TXCK/H-I2S0-MCLK/PA-EINT6
串接电阻
33R
-
PMIC_PWRON
PMIC内部上拉1.8V
100K
E15
PL0/S-TWI0-SCK
T507-H内部上拉1.8V
4.7K
F15
PL1/S-TWI0-SDA
T507-H内部上拉1.8V
4.7K
D12
NMI
上拉1.8V
10K
F12
USB2-EXT-IRQ
上拉1.8V
100K
B19
PA10/TWI3-SCK/PA-EINT10
T507-H内部上拉3.3V
4.7K
E17
PA11/TWI3-SDA/PA-EINT11
T507-H内部上拉3.3V
4.7K
D15
WREQIN
上拉3.3V
10K
D10
FEL
T507-H内部上拉3.3V
100K
B10
PG0/SDC1-CLK/PG-EINT0
串接电阻
33R
C7
PG10/H-I2S2-MCLK/X32KFOUT/AC-MCLK/PG-EINT10
上拉3.3V
47K
F2
PC3/NAND-CE1/SPI0-CS0/BOOT-SEL1/PC-EINT3
下拉GND
1K
F1
PC4/NAND-CE0/SPI0-MISO/BOOT-SEL2/PC-EINT4
T507-H内部上拉1.8V
15K
N2
PI11/RGMII-TXCK/RMII-TXCK/UART3-RTS/TS0-D2/PWM1/PI-EINT11
串接电阻
33R
R1
PF2/SDC0-CLK/UART0-TX/PF-EINT2
串接电阻
33R
AB21
GPADC0
上拉1.8V&下拉GND
上拉10K&下拉1K
V19
LRADC
上拉1.8V
51K
-
K5
PC5/NAND-RE/SDC2-CLK/BOOT-SEL3/PC-EINT5
串接电阻
33R

2.5 功能引脚信号走线长度与阻抗说明
下表为核心板内部HDMI、LCD/LVDS、RMII、RGMII、SPI、SMHC、MIPI CSI、USB等功能引脚信号PCB走线长度与阻抗说明。
表 12 走线长度与阻抗说明
邮票孔引脚
芯片引脚号
CPU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走线长度/mil
阻抗说明
M22
HTXCP
HDMI
1316.93
差分100ohm
M21
HTXCN
HDMI
1321.48
L23
HTX0P
HDMI
1295.27
差分100ohm
L22
HTX0N
HDMI
1296.28
K22
HTX1P
HDMI
1289.93
差分100ohm
K21
HTX1N
HDMI
1290.6
J23
HTX2P
HDMI
1270.68
差分100ohm
J22
HTX2N
HDMI
1273.99
E22
PD18/LCD-D18/LVDS1-V3P/SIM0-DET/PD-EINT18
LCD/LVDS
1138.15
差分100ohm
E21
PD19/LCD-D19/LVDS1-V3N/PD-EINT19
LCD/LVDS
1138.85
F21
PD16/LCD-D16/LVDS1-CKP/SIM0-DATA/PD-EINT16
LCD/LVDS
1176.67
差分100ohm
E23
PD17/LCD-D17/LVDS1-CKN/SIM0-RST/PD-EINT17
LCD/LVDS
1172.11
H22
PD10/LCD-D10/LVDS1-V0P/TS0-D6/PD-EINT10
LCD/LVDS
1132.12
差分100ohm
H21
PD11/LCD-D11/LVDS1-V0N/TS0-D7/PD-EINT11
LCD/LVDS
1136.77
G21
PD14/LCD-D14/LVDS1-V2P/SIM0-PWREN/PD-EINT14
LCD/LVDS
1231.49
差分100ohm
F22
PD15/LCD-D15/LVDS1-V2N/SIM0-CLK/PD-EINT15
LCD/LVDS
1232.38
G23
PD12/LCD-D12/LVDS1-V1P/SIM0-VPPEN/PD-EINT12
LCD/LVDS
1134.23
差分100ohm
G22
PD13/LCD-D13/LVDS1-V1N/SIM0-VPPPP/PD-EINT13
LCD/LVDS
1130.25
C23
PD2/LCD-D2/LVDS0-V1P/TS0-SYNC/PD-EINT2
LCD/LVDS
1135.5
差分100ohm
C22
PD3/LCD-D3/LVDS0-V1N/TS0-DVLD/PD-EINT3
LCD/LVDS
1133.74
B21
PD6/LCD-D6/LVDS0-CKP/TS0-D2/PD-EINT6
LCD/LVDS
1133.95
差分100ohm
A21
PD7/LCD-D7/LVDS0-CKN/TS0-D3/PD-EINT7
LCD/LVDS
1134.82
D22
PD0/LCD-D0/LVDS0-V0P/TS0-CLK/PD-EINT0
LCD/LVDS
1136.58
差分100ohm
D21
PD1/LCD-D1/LVDS0-V0N/TS0-ERR/PD-EINT1
LCD/LVDS
1141.5
B22
PD4/LCD-D4/LVDS0-V2P/TS0-D0/PD-EINT4
LCD/LVDS
1164.24
差分100ohm
C21
PD5/LCD-D5/LVDS0-V2N/TS0-D1/PD-EINT5
LCD/LVDS
1166.91
B20
PD8/LCD-D8/LVDS0-V3P/TS0-D4/PD-EINT8
LCD/LVDS
1154.53
差分100ohm
A20
PD9/LCD-D9/LVDS0-V3N/TS0-D5/PD-EINT9
LCD/LVDS
1151.77
G19
PD21/LCD-D21/PD-EINT21
LCD
1132.22
单端50ohm
K20
PD20/LCD-D20/PD-EINT20
LCD
1133.82
单端50ohm
M20
PD22/LCD-D22/PD-EINT22
LCD
1259.37
单端50ohm
F19
PD23/LCD-D23/PD-EINT23
LCD
1227.72
单端50ohm
J20
PD28/PWM0/PD-EINT28
PWM
1185.26
单端50ohm
G20
PD26/LCD-HSYNC/PD-EINT26
LCD
1155.93
单端50ohm
K18
PD27/LCD-VSYNC/PD-EINT27
LCD
1274.42
单端50ohm
K19
PD25/LCD-DE/PD-EINT25
LCD/GPIO
1128.31
单端50ohm
J19
PD24/LCD-CLK/PD-EINT24
LCD
1238.67
单端50ohm
D19
PA0/RMII-RXD1/TWI0-SCK/PA-EINT0
RMII
1359.25
单端50ohm
D18
PA1/RMII-RXD0/TWI0-SDA/PA-EINT1
RMII
1355.22
单端50ohm
E18
PA2/RMII-CRS-DV/TWI1-SCK/PA-EINT2
RMII
1354.44
单端50ohm
D17
PA3/RMII-RXER/TWI1-SDA/PA-EINT3
RMII
1403.31
单端50ohm
D20
PA6/RMII-TXCK/H-I2S0-MCLK/PA-EINT6
RMII
1317.96
单端50ohm
E20
PA7/RMII-TXEN/H-I2S0-BCLK/PA-EINT7
RMII
单端50ohm
A18
PA4/RMII-TXD1/STANDBY-STATE/PA-EINT4
RMII
1273.59
单端50ohm
B18
PA5/RMII-TXD0/H-I2S0-DOUT0/PA-EINT5
RMII
1347.06
单端50ohm
B14
PH5/UART2-TX/H-I2S3-MCLK/SPI1-CS0/TWI3-SDA/PH-EINT5
SPI1
1218.6
单端50ohm
E12
PH7/UART2-RTS/H-I2S3-LRCK/SPI1-MOSI/TWI4-SDA/PH-EINT7
SPI1
1243.43
单端50ohm
B11
PH8/UART2-CTS/H-I2S3-DOUT0/SPI1-MISO/H-I2S3-DIN1/PH-EINT8
SPI1
1207.46
单端50ohm
C11
PH9/H-I2S3-DIN0/SPI1-CS1/H-I2S3-DOUT1/PH-EINT9
SPI1
1243.54
单端50ohm
A13
PH6/UART2-RX/H-I2S3-BCLK/SPI1-CLK/TWI4-SCK/PH-EINT6
SPI1
1247.81
单端50ohm
B10
PG0/SDC1-CLK/PG-EINT0
SDC1
1446.33
单端50ohm
A9
PG1/SDC1-CMD/PG-EINT1
SDC1
1398.79
单端50ohm
B9
PG2/SDC1-D0/PG-EINT2
SDC1
1404.92
单端50ohm
C9
PG3/SDC1-D1/PG-EINT3
SDC1
1401.07
单端50ohm
C8
PG4/SDC1-D2/PG-EINT4
SDC1
1404.7
单端50ohm
B8
PG5/SDC1-D3/PG-EINT5
SDC1
1417.24
单端50ohm
F3
PC2/NAND-CLE/SPI0-MOSI/PC-EINT2
SPI0
660.14
单端50ohm
F1
PC4/NAND-CE0/SPI0-MISO/BOOT-SEL2/PC-EINT4
SPI0
648.55
单端50ohm
G3
PC0/NAND-WE/SDC2-DS/SPI0-CLK/PC-EINT0
SPI0
659.98
单端50ohm
M6
PC7/NAND-RB1/SPI0-CS1/PC-EINT7
SPI0
635.56
单端50ohm
N5
PI0/RGMII-RXD3/RMII-NULL/DMIC-CLK/H-I2S0-MCLK/HDMI-SCL/PI-EINT0
RGMII
846.7
单端50ohm
L3
PI1/RGMII-RXD2/RMII-NULL/DMIC-DATA0/H-I2S0-BCLK/HDMI-SDA/PI-EINT1
RGMII
796.57
单端50ohm
M4
PI2/RGMII-RXD1/RMII-RXD1/DMIC-DATA1/H-I2S0-LRCK/HDMI-CEC/PI-EINT2
RGMII
797.04
单端50ohm
M3
PI3/RGMII-RXD0/RMII-RXD0/DMIC-DATA2/H-I2S0-DOUT0/H-I2S0-DIN1/PI-EINT3
RGMII
789.01
单端50ohm
R6
PI4/RGMII-RXCK/RMII-NULL/DMIC-DATA3/H-I2S0-DIN0/H-I2S0-DOUT1/PI-EINT4
RGMII
822.98
单端50ohm
L2
PI5/RGMII-RXCTL/RMII-CRS-DV/UART2-TX/TS0-CLK/TWI0-SCK/PI-EINT5
RGMII
773.12
单端50ohm
M2
PI7/RGMII-TXD3/RMII-NULL/UART2-RTS/TS0-SYNC/TWI1-SCK/PI-EINT7
RGMII
948.68
单端50ohm
N6
PI8/RGMII-TXD2/RMII-NULL/UART2-CTS/TS0-DVLD/TWI1-SDA/PI-EINT8
RGMII
978.82
单端50ohm
M1
PI9/RGMII-TXD1/RMII-TXD1/UART3-TX/TS0-D0/TWI2-SCK/PI-EINT9
RGMII
1007.04
单端50ohm
R4
PI10/RGMII-TXD0/RMII-TXD0/UART3-RX/TS0-D1/TWI2-SDA/PI-EINT10
RGMII
949.5
单端50ohm
N2
PI11/RGMII-TXCK/RMII-TXCK/UART3-RTS/TS0-D2/PWM1/PI-EINT11
RGMII
994.75
单端50ohm
R5
PI12/RGMII-TXCTL/RMII-TXEN/UART3-CTS/TS0-D3/PWM2/PI-EINT12
RGMII
1040.37
单端50ohm
T3
PF1/SDC0-D0/JTAG-DI/PF-EINT1
SDC0/JTAG
1252.5
单端50ohm
T2
PF0/SDC0-D1/JTAG-MS/PF-EINT0
SDC0/JTAG
1265.05
单端50ohm
P3
PF5/SDC0-D2/JTAG-CK/PF-EINT5
SDC0/JTAG
1299.39
单端50ohm
R3
PF4/SDC0-D3/UART0-RX/PF-EINT4
SDC0
1255.44
单端50ohm
R1
PF2/SDC0-CLK/UART0-TX/PF-EINT2
SDC0
1299.32
单端50ohm
R2
PF3/SDC0-CMD/JTAG-DO/PF-EINT3
SDC0/JTAG
1320.74
单端50ohm
AA22
MCSI-D0P
MIPI CSI
1615.2
差分100ohm
AA23
MCSI-D0N
MIPI CSI
1615.43
Y21
MCSI-D1P
MIPI CSI
1666.34
差分100ohm
Y22
MCSI-D1N
MIPI CSI
1663.92
V21
MCSI-D2P
MIPI CSI
1569.49
差分100ohm
V22
MCSI-D2N
MIPI CSI
1574.49
U21
MCSI-D3P
MIPI CSI
1664.93
差分100ohm
U22
MCSI-D3N
MIPI CSI
1666.73
W22
MCSI-CKP
MIPI CSI
1568.55
差分100ohm
W23
MCSI-CKN
MIPI CSI
1571.81
P22
USB2-DP
USB2
1630.08
差分90ohm
P21
USB2-DM
USB2
1628.93
T22
USB0-DP
USB0
1562.94
差分90ohm
T21
USB0-DM
USB0
1563.99
R23
USB1-DP
USB1
1524.89
差分90ohm
R22
USB1-DM
USB1
1529.48
N22
USB3-DP
USB3
1697.86
差分90ohm
N21
USB3-DM
USB3
16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