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Zynq RFSOC 程序固化问题

楼主(2023-08-09):
    大家好,最近在使用RFSOC碰到一个问题,QSPI固化过程中出现问题,具体来讲是烧写成功然而校验失败,坛子里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麻烦指点一二。
    背景如下:
    用过类似芯片的大神应该都比较了解,确实RFSOC跟MPSOC的PS端是基本一致的。
   小弟之前用过XCZU11EG,那块板卡是没有问题的。
   当前板卡使用XCZU48DR,也就是RFSOC,这块板卡的电,时钟,复位我都测试过,均没有问题,而且在线仿真helloworld及Memory Test均正常,然而就是不能固化,SD卡启动也不行,eMMC也无法固化,三种固化方式均受影响,小弟再三核对过硬件,确认IO分配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这块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坑呀?

楼主:
1、固化问题QSPI在Vivado中修改QSPI的速率为40M,重新下载即可。

网友A(2024-02-28):
朋友 可添加微信私聊 18792358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