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32位的二进制怎么定义

楼主(2023-08-09):
请教keil 中程序中我定义了一个32位的数据 编译后报错。

int BUF =        0b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

error expected a ";"

如果改成 int BUF =        0x55555555; 就不报错了  为什么?

网友A:
keil不支持直接写二进制数

楼主:
好像真的是不支持

网友B:
为什么想要用二进制赋值呢

网友C:
进制之间没有区别,拿16当2用就行

网友D:
做段码屏显示还是用二进制直观

网友E:
32位的二进制没有分隔符的话太不易读和易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做段码屏显示还是用二进制直观

用宏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