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IO配置不同速度有啥区别?

楼主(2023-08-09):
这是一个初学者不会去了解的问题,但,会使老司机掉坑的问题。
这也是最近在技术交流群看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出来简单分享一下。
概述
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简单,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说出答案。

但是,很多人都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在项目中经历过,也没有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之前年的单片机可能没有输出速度这个配置选项,但是这后面的单片机基本都有配置速度的选项,下面结合STM32来简单介绍一下。
GPIO输出速度
不管标准外设库,还是STM32CubeMX配置GPIO输出引脚,都会有速度GPIO_InitStruct.Speed这个选项。

类似如下: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根据不同MCU型号,速度选项,有些有3个,有些有4个。一般定义在xxx_gpio.h文件中。

#define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Level_1   /*!< I/O output speed: Low 2 MHz  */#define GPIO_Speed_10MHz GPIO_Speed_Level_2   /*!< I/O output speed: Medium 10 MHz */#define GPIO_Speed_50MHz GPIO_Speed_Level_3   /*!< I/O output speed: High 50 MHz */

#define  GPIO_SPEED_FREQ_LOW        (0x00000000u)  /*!< Low speed       */#define  GPIO_SPEED_FREQ_MEDIUM     (0x00000001u)  /*!< Medium speed    */#define  GPIO_SPEED_FREQ_HIGH       (0x00000002u)  /*!< High speed      */#define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0x00000003u)  /*!< Very high speed */
对于普通输出GPIO,使用STM32CubeMX配置,默认配置低: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ju1DzqX8iaOlacR4ScMJTWvyqs53cMt8ksfEh18iamugSkyibARhMDtaH43F4HFTayD04xyFlCHmtibR6gs8ibY6bgw/640?wx_fmt=png" >
当然,如果配置成其他模式,有可能是中,或高。
比如:配置UART、CAN引脚,速度会是高。
提问:你想过为什么会是低、高吗?

测量GPIO输出波形
不知道大家用示波器测量过GPIO输出波形没有,特别是在高速(单位M)的时候。

我以前经常测量MCO引脚输出时钟,测量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如果输出速度高于配置速度,会明显看到波形不正常。
波形会出现不完整,幅度低等失真现象。
相信不用我说,有一定常识的人都能理解。
差异原因
速度的配置,就是决定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

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配置速度,不同速度会有不同的影响
高低速差异:配置高速:输出频率高,噪音大,功耗高,电磁干扰强;
配置低速:输出频率低,噪音小,功耗低,电磁干扰弱;提高系统EMI(电磁干扰)性能;
看到差异,相信很多人就能理解了。
实际情况中,比如:低功耗的产品,你会考虑功耗。
环境不好的场合,通信不稳定,你会考虑电磁干扰等。
举例:如果你使用9600波特率UART通信,建议速度配置为低。
所以,如果你想使产品更加完美,速度配置也是关键的一项。

网友A:
配置高速:输出频率高,噪音大,功耗高,电磁干扰强;
配置低速:输出频率低,噪音小,功耗低,电磁干扰弱;提高系统EMI(电磁干扰)性能;

网友B:
其实还是看各个引脚的具体功能是干啥的吧,有的只是控制IO对速率要求比较低,高速信号就得高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看需求,平常IO建议默认速度就好

网友D:
使用UART通信,建议我一般配置为高,因为兼容高速115200波特率

网友E:
一般情形下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速度选择

网友F:
其实倒是可以用pwm来形象的额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G:
如何做才能提高io的速度呢

网友H:
如果设定的速度超过io的承受范围 输出的波形会不会严重变形呢

网友I:
一般咱们的io的速度已经完全满足通讯的速度的需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设定的速度超过io的承受范围 输出的波形会不会严重变形呢

是的 严重的话会根本没有任何输出

网友K:
当然是为了适应更快的控制以及输出了啊

网友L(2023-09-09):
配置不同速度主要影响信号的变化和稳定性。

网友:
根据外部设备的特性、传输速率要求和电磁干扰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速度配置是很重要的

网友M:
通信速率较低,可以选择低速IO配置来降低功耗和电磁干扰

网友N:
在较高的时钟频率或传输速率下,低速模式可能导致延迟和传输速度的下降。

网友O:
不同的速度设置可以在数据传输和信号触发方面提供不同的特性和可靠性。

网友P:
低速IO口的电磁干扰较弱。

网友Q:
低速配置可以降低功耗,并且减少噪声和干扰对数据传输的影响。但是在高速数据传输场景下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速率较慢。

网友R:
在高速配置中,由于输出频率高,所以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噪音。相比之下,低速配置的噪音较低。

网友S:
当配置IO口为高速模式时,输出频率通常较高,可以达到几十甚至几百MHz。而当配置IO口为低速模式时,输出频率通常较低,只有几MHz。

网友T:
如果系统对速度要求较高,且可以接受相应的功耗和电磁干扰,那么可以选择高速配置。

网友U:
标准速度模式具有较快的上升和下降时间,适用于正常的数据传输和外设控制。

网友V:
单片机的IO配置不同速度会影响到IO口的输入输出速度

网友W:
高速IO口需要驱动较大的负载,因此其功耗通常较高。相比之下,低速IO口由于驱动能力较小,功耗相对较低。

网友X:
如果IO口的驱动能力较弱,那么可能会导致输出信号的波形失真或无法驱动外部负载;如果IO口的输出滤波器较慢,那么可能会导致输出信号的延迟或抖动。

网友Y:
高速配置可以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但同时也会增加功耗和对电路设计的要求。在使用高速配置时,需要注意电路布线、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等问题。

网友Z:
正确的速度配置可以确保信号的稳定性、减小干扰和噪声,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AA:
低速模式适用于较长的信号线路或较慢的外部设备。它可以减少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从而减小干扰和噪声的影响,提高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B:
当配置IO口的速度不同时,输出的频率也会不同。高速配置的输出频率较高,低速配置的输出频率较低。

网友S:
高速IO口在输出时会产生较大的噪音,这主要是因为高速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导致信号切换速度非常快,从而产生了较大的电磁辐射。相比之下,低速IO口在输出时产生的噪音较小。

网友AC:
在输入模式下,IO口可以用于读取外部信号;在输出模式下,IO口可以用于输出信号;在双向模式下,IO口可以用于读取和输出信号。

网友:
高速配置的功耗相对较高,因为它需要更高的驱动电流来快速切换输出状态。而低速配置的功耗相对较低,因为它需要的驱动电流较小。

网友AD:
单片机的IO配置不同速度会影响到IO口的输入输出速度,从而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和性能。

网友AE:
不同的单片机和IO口可能具有不同的速度配置选项。

网友AF:
  I/O 口的速度不同,因此在选择时钟频率和 I/O 口类型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行权衡。

网友AG:
IO口的速度取决于IO口的驱动能力、输入滤波器和输出滤波器。

网友AH:
建议在使用特定的单片机时,参考其数据手册和规格说明,以了解可用的速度配置选项

网友N:
IO口的速度取决于IO口的驱动能力和输出滤波器。

网友AI:
对应不同配置需求,满足时序等要求

网友AJ:
一般来说,这取决于需求。

网友AK:
如果系统有高速要求,并能接受相应的功耗和电磁干扰,则可以选择高速配置。

网友AL:
一般情形下结合具体需求的情况进行选择速度选择,毕竟大**打蚊子和小马拉大车都不好的

网友D:
主要还是看各个引脚的具体功能需求,有的只是控制IO对速率要求比较低,高的就得设置高速

网友AI:
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配置速度,不同速度会有不同的影响。

网友AM:
精确的速率设置装备摆设可以确保旌旗灯号的稳定性、减小滋扰以及噪声,并进步体系的可靠性以及机能。

网友AN:
一般来说,我们的IO的速度已经完全满足通信速度的要求

网友AO(2023-10-09):
It is important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speed configuration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external device characteristics, transmission rate requirements,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网友AP:
通信速度较低,可以选择低速IO配置,以降低功耗和电磁干扰

网友C:
速度的配置,就是决定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会导致波形问题嘛

网友AQ: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PWM来形象地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AR:
一般来说,速度的选择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

网友AS:
尺度速率模式具备较快的上升以及下降时间,合用于正常的数据传输以及外设节制。

网友AT(2023-11-10):
微控制器的IO配置速度不同,会影响IO口的输入输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