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attice 高速下载器 LHW-USBN-2B使用说明

楼主(2023-08-09):
1. 概述
         LHW-USBN-2B是用于Lattice的芯片编程设备。当完成设计,通过Diamondisplever产生编程文件,再使用DiamondProgrammer或者ispVM System 软件来编程板载芯片。Diamond Programmer或者ispVM System 软件通过生成的编程文件自动产生编程指令、编程地址、编程数据。电脑的USB连接设备产生编程信号JTAGSPII2CGPIO
         Diamond Programmer或者ispVM System 软件下载地址在www.latticesemi.com/programmer

2. 特性
l  支持所有Lattice的芯片。
l  I2C编程,电压范围从1.5V-3.3V
l  JTAG和SPI编程,电压范围是从1.0V - 5.5V
l  用于协议调试和Debug测试,在线仿真速度快。
l  USB TYPE B接口连接,结实耐用
l  易于使用,2*7 (2.54mm) 连接接口
l  USB线缆长达1.5m,能支持2A电流。
l  高速JTAG模式,比HW-USB-2A,快10倍以上速度。
l  高阻态保护,支持热插拔保护。

3. 编程引脚定义
      引脚功能定义于驱动芯片类型。ispVM system /Diamond Programmer 软件自动生成需要的功能。表格1.1 指示功能。

注意:第二排,最后一个引脚是没有线缆

                                   1   SZFPGA LHW-USBN-2B烧录器

Lattice PAC-Designer软件不支持USB设备。所以用LHW-USBN-2B编程ispPAC的芯片,所以Diamond Programmer或者ispVM System软件烧录。

侧面测试指示灯,指示电源供电,目标板供电情况。
4. 编程软件

         DiamondProgrammer ispVM System 是可以用于编程管理的软件,适用于所有的芯片和下载器。最后的软件请在lattice官方网站www.latticesemi.com/programmer 网站下载软件。
         注意对于diamond Programmer stand-alone版本要支持停产的芯片,需要在www.latticesemi.com申请注册license。该license是免费,但是需要绑定网卡。

5. 设计参考
      TCK建议用4.7下拉电阻在设计的板上。下拉电阻可以避免毛刺时钟。下拉建议用在所有的芯片上。
         I2C的SCL和SCL是开漏输出。2.2KΩ上拉到VCC,在目标板上的电源VCCIO需要连接到LHW-USBN-2B的VCC上面。电压范围可以在1.5-5V范围。
         对于Lattice低功耗芯片,建议VCCJ到GND使用500欧姆电阻。
         JTAG编程端口速度需要调整,尤其是长距离的PCB或者多个级联芯片,以及老旧的芯片。调整TCK,在lattice Programmer 软件,设定TCK分频系数。
         烧录Power ManagerPower (POWR604,POWR1208, POWR1208P1)和ispClock芯片,TCK必须速度设定分频系数2以及以下。

         对于老的lattice的芯片,要用ISPEN,请在芯片的ISPEN引脚增加0.1uF的电容要求。

6. 飞线和芯片连接参考
         表格中,是用于鉴别lattice的芯片,怎么去连接LHW-USBN-2B的飞线。JTAG,SPI,I2C是分开表示。
         JTAG 端口连接:表2必须是芯片连接到烧录设备引脚要求

7. 申请license
      如果用的芯片不是停产老旧芯片,diamondprogrammer是不需要license绑定支持的。但是有些需要编程老旧的芯片。需要安装diamond programmer stand-alone 版本。需要单独的免费license,这样才能启用老旧芯片烧录功能。

         如果没有网站账户,请在https://www.latticesemi.com/Accounts/AccountRegister注册自己账户。
         然后登陆账户,在
https://www.latticesemi.com/Support/Licensing/DiamondAndiCEcube2SoftwareLicensing/DiamondFree申请免费license

         NIC输入MAC地址。并且选择“I Verify 确认。
         就会在注册的邮箱得到license文件。
在电脑的系统变量,设定license位置。
         如果之前有diamondlicense,可以将新的license内容复制到旧的license内容后面,即可。

8. 连接编程设备
      连接烧录器和断开烧录,目标板必须断电模式。而且需要先连接好GND引脚,再连上其他的线缆。如果不按照该顺序,有可能损坏芯片。
         当烧录器连接到电脑的时候,正常工作模式,在电脑上“设备管理”会显示两个USB Serial Converter AUSB SerialConverter B
         默认安装diamond或者ispVM System软件,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

         如果显示“未知设备”,根据步骤安装好驱动。
         1)在“未知设备属性”对话框,选择“重新安装驱动”。
         2)选择“浏览我的电脑安装驱动”。
        3)选择浏览我的电脑安装驱动
        4) 对于ispVM System选择 ispvmsystem\Drivers\FTDIUSBDriver ”安装驱动
         5)对于Diamond Programmer选择 diamond/data/vmdata/drivers ”安装驱动
9. 测试设备
         打开Diamond programmer软件,选择Detect Cable,可以检测到设备有两个。
选择通道FTUSB-0通道,用于SPIJTAG通道编程。
选择通道FTUSB-1通道,用于I2C通道烧录。
对于一些芯片需要调整速度,可以TCK操作。TCK Divider Setting,设定分频系数
10.包装信息
1). SZFPGA LHW-USBN-2B仿真器。
     2). USB TYPE B USB线缆。
3). 2.54mm 2*7P 彩色杜邦线缆。

网友:
万能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