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的充电MOS如何实现驱动

楼主(2023-08-09):
BMS板,同口,充放电MOS背靠背放置,在放电MOS关闭的情况下,充电MOS如何实现驱动打开。驱动电压由电池端供电,但不会对充电负单独加一个辅助电源。

网友A: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既然是同口的,充放电电流必然会同时流过充电MOS和放电MOS,要打开肯定是同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