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 TIM2

楼主(2023-08-10):
STM32G4 使用TIM2完成200ms的定时,参数如下
APB1=168MHz
prescaler=168-1
counter period=200000-1
得到的实际定时却在12秒左右?
prescaler=168-1
counter period=15625-1
得到的实际定时在1秒整?15625*64=1000000才应该是1s的设定值,差64倍为什么呢?
这个计算怎么与其他定时器计算不太一样还是少设置了什么呢?

网友A:
你这分频有问题吧

网友B:
看看时钟源时钟本身对不对.

另外配置个PWM出来直接通过示波器看看,是否计算代码处理有误。

网友C:
时钟配置的是不不对啊?

网友D:
有点像你的主频不对呢?

网友E:
你看看你的硬件,是否有外置的晶振焊接啊?

网友F:
你的外置晶振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G:
你配置的好像没错,但是你这个有点像时钟源不对

网友H:
正常来说,误差也不会这么大,建议用示波器测测你的晶振频率

网友I:
怎么能差到64倍呢?很有可能还是外部晶振没起来,走的内部晶振吧

网友J:
你用程序跟踪一下,看看频率是多少呗

网友K:
cubemx配置的话,一般也不会出错啊

网友L:
是不是你跑的内部时钟源啊

网友M:
换一块板子试试呢?看你配置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N(2023-10-21):
是不是你的时钟配置的不对

网友O:
看配置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