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 lms自适应滤波算法

楼主(2023-08-10):
有一个直流电压 1.65v,用ADC进行单端采样,电源噪声50mV引起数据波动较大,大约有几十mV

如果用64数据做平均值,可获得3mV的跳动。

如果使用LMS自适应滤波算法,将参考数据设定到一个固定值,似乎结果可以偏向这个设定值,但数据依然跳动很大,请教大神,是何原因?

网友A:
采样前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B:
采样时间尽量配置大点;
电源尽量稳定;

网友C:
电压波动确实会有影响

网友D:
你的参考电源的纹波是不是也很大啊?

网友E:
之前用了个温度影响对采样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F:
一般这种情况,可以用算法滤波的方式处理的

网友G:
你计算平均数呗,多采样几次

网友H:
3Mv还行吧,这个数据已经够可以了

网友I:
你可以用运放的方式,搭建一下ADC采样电路,能好一些

网友J:
这个好像跟你MCU没啥关系,因为你采样的源不准

网友K:
你先给直流电压滤波呗,让纹波小一些

网友L:
用算法都是趋向性的,很正常

网友M:
64个数据做平均已经很OK了吧,你再去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试试

网友N:
多采样几次的话,就好了,可以平均一些误差较大的数据

网友O(2023-10-21):
先给直流电压滤波让纹波小一些

网友P:
不如想办法改善下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