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hal库 里HSI关闭的问题

楼主(2023-08-10):
stm32F0 Flash擦写操作时 HSI 必须是开启的, 但看 stmF030 hal库1.11.3 stm32f0xx_hal_rcc.c 文件里 HAL_RCC_OscConfig 函数 HSI配置里, 判断没有选用HSI时钟或没有打开HSI时, 用HSE时,库程序里是把HSI关了,好像以前标准库里没有关HSI的, hal库关了HSI, 那么为什么还可以正常擦写 Flash? 手册里也没有找到擦写 Flash时自动开启HSI.

网友A:
这是hal库自己操作的吧

网友B:
HSI默认开启。

我没有在FLASH编程相关函数里看到关闭HSI的操作。

网友C:
hal库会关闭HSI吗?

网友D:
可能hal的冗余比较多,在别的地方体现了吧

网友E:
看一下库里有没有操作这部分寄存器

网友F:
你可以goto的方式,去跳转看看程序的运行逻辑

网友G:
我觉得写flash的时候也没开启HSI啊,是**作错了?

网友H:
内部时钟开启才能写flash

网友I:
一般都是默认开启的HSI,不需要动它吧

网友J:
F030本身就不点儿flash,还占用了啊?哈哈

网友K:
STM32F0系列微控制器中进行Flash擦写操作时,HSI(内部高速时钟)不一定必须是开启的

网友L:
对于STM32F0系列微控制器,可以使用HSI作为时钟源进行Flash擦写操作。但是,如果您选择使用其他时钟源,例如外部晶体振荡器(HSE)或PLL,也是可以的。只需确保时钟源的频率和配置符合要求,并在Flash擦写操作之前进行适当的初始化和配置即可。

网友M:
Flash擦写操作对时钟源的要求主要是为了保证在操作期间的时钟稳定性和可靠性。具体的时钟配置和初始化步骤应根据您的应用和硬件设计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配置。

网友N:
你现在是对内部的flash操作不了了?

网友O(2023-10-21):
可以goto的方式去跳转看看程序的运行逻辑

网友P:
不用管,hal库默认就开着吧

网友Q:
Flash擦写操作的时钟来源不只限于HSI,也可以使用其他时钟源。只要所使用的时钟源能够满足擦写操作的要求,就可以正常进行操作。

网友R: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S: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