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proteus仿真过程中,时钟与程序设置不一致?

楼主(2023-08-10):
在Keil5中编写时钟程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与延迟函数Delay_ms(500);

将编译后的hex文件加载到Proteus中后发现实际的延迟为5s,而非500ms,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仿真不靠谱啊,还是上硬件实跑一下看看吧

网友B:
你这是不PLL没配置好啊?

网友C:
跑一下看看呢

网友D:
proteus仿真还能仿真STM32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roteus仿真还能仿真STM32啦?

新版本已经支持了

网友F: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仿真软件有关系的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用实际硬件测测比较好

网友H:
一般都是硬件比较好用,仿真更直观一些

网友I:
你这用proteus仿真不太行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J:
你可以在keil中,配置那个仿真时的时钟,是你想要的时钟就好了

网友K:
看你Delay_ms的实际定义是多少时间呗

网友L:
别用proteus仿真了,不如直接用实物仿真呢,而且实物也没多少钱

网友M:
你这proteus是不是也要配置时钟之类的啊?

网友N:
可能因为你的时钟配置的问题,就是proteus不知道你的主频是多少吧,导致的

网友O(2023-10-21):
还是用实际硬件测测比较好

网友P:
分频时候的问题吗

网友Q:
检查你的单片机型号和其时钟频率。

网友R:
Keil中是否正确设置了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网友S:
重新检查你的代码看看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