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STM32H5上通过 Secure manager实现软件 IP保护

楼主(2023-08-10):
(图片)

网友A:
H5这个系列定位是什么?

网友B(2024-02-21):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C: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D: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E: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F: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G: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H: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I: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J: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K: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