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高性能系列MCU STM32H5介绍

楼主(2023-08-10):
(图片)

网友A:
H5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网友B(2024-02-2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C: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D: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E: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F: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G: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H: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I: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J: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K: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