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H实现连续转换之8通道ADC采集

楼主(2023-08-10):
使用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可以进行一次转换,但是会根据设置的EOC类型决定是完成单通道转换还是Rank序列转换。

主函数逻辑代码如下:
  • #include "sys.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adc.h"
  • int main(void)
  • {
  •     u16 adcx;
  •     //Cache_Enable();                 //打开L1-Cache
  •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     Stm32_Clock_Init(200, 2, 2, 2); //设置时钟,400Mhz
  •     delay_init(400);                        //延时初始化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     printf("hello\r\n");
  •     MX_ADC1_Init();
  •     while (1)
  •     {
  •         HAL_ADC_Start(&hadc1);                               //开启ADC
  •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10);               //轮询转换
  •         for (int i = 0; i < 8; i++)
  •         {
  •             printf("%d\t", (u16)HAL_ADC_GetValue(&h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
  •         printf("\r\n");
  •         delay_ms(500);
  •     }
  • }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

实验效果如下,中途将接入到3.3V的PA3切换到了PA2~

网友A:
你这为啥不用引用st的.h啊?

网友B(2024-02-21):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C: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D: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E: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F: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G: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H: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I: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J: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K: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