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 STM32CubeWL 构建 LoRa®应用程序

楼主(2023-08-10):
(图片)

网友A(2024-02-21):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B: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C: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D: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E: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F: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G: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H: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A: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I: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