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面向 STM32WL 系列的 STM32CubeWL 入门

楼主(2023-08-10):
(图片)

网友A:
WL系列是更侧重什么方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L系列是更侧重什么方面啊?

应该是无线之类的吧

网友C(2024-02-2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D: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E: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F: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G: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H: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I: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J: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L: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