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XHCode V1.4.0】小华上新啦~快来看看是你需要的那个它吗?

楼主(2023-08-10):
#技术资源#

小华上新啦~XHCoad V1.4.0 上线!快来看看是你需要的那个它吗?

软件简介:
XHCoad V1.4.0 安装文件,添加支持了F448的CLOCK、GPIO、INTC、DMA、ADC、Timer4、Timer6初始化配置和代码生成功能。

欢迎大家积极使用并反馈~

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 1.管脚和模块初始化配置: 选取管脚配置选项卡,用户可分别在管脚视图或模块树下对MCU的各个可配管脚进行功能配置。工具会保证管脚视图和模块树配置的统一性。用户在模块树下选取任一模块,可进行相应模块的初始化配置。

★ 2.   时钟配置: 选取时钟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相应型号MCU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 3.  工程配置: 选取工程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生成工程的名称,IDE(支持Keil, IAR和Eclipse),工程保存的位置。同时用户需在此界面配置指定相应型号MCU的驱动库(DDL)位置。

网友A:
依然只有F系列

网友B:
目前还都是公测版本啊?

网友:
L系列什么时候上架啊

网友C(2023-10-08):
试用XHcode发现了BUG,具体情况如图片所示,反馈一下,期待后续解决!

XHCode配置出来使能了FCG1的时钟

XHCode配置出来使能了FCG1的时钟

串口1在手册中的位置是FCG3

串口1在手册中的位置是FCG3

官网已上架V1.4.2
@Starxxx :新版本什么时候上架
多谢反馈,已确认,下个版本将修复

网友D(2023-11-15):
HC32F002 HC32F448  HC32F460  HC32F4A0,欢迎使用。

网友E:
有大BUG啊

能详细描述下出现这种情况的操作吗

网友F(2024-01-13):
请问,ddl支持包怎么下载?我在管网上下载了1.30到2.20的ddl支持包,里面都没有drivers文件夹,生成代码会出现呕

只需要指定到“HC32F4A0_DDL_Rev2.2.0”即可

网友G:
HC32F4A0 eth功能,添加后,多了个hc32_ll_ethmac.c文件,驱动库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文件。。。

eth的配置目前还没有做,这个bug我们会fix掉,多谢反馈

网友G:
感谢,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详细的,在rt-thread上面移植lwip的手册啊,rt-thread studio中,是基于板载的,完全没有说明,和以前在FreeRTOS上移植,完全不一样。比如low_level_init,这个函数在你们提供的例子中,都找不到了。一头雾水,我们公司最近使用了A0系列,想要上rt-thread和lwip,来让我们的仪器增加以太网功能,网上实在资料太少了。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吗

网友E(2024-03-04):
安装完成后,运行就出现这个对话框了
系统是 Ghost WIN7 SP1 x64
CPU, INTEL I7 Core,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