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看门狗电路应用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3-08-10):
一、前言
在MCU、DSP等应用中,广泛用的看门狗(WatchDog)电路,又称电压监控器电路,比如,IMP813L、X25045等,本文总结了看门狗电路应用中的一些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昨天 16:31 上传

二、看门狗电路基本技巧
1、系统电压
选择看门狗依据系统内部的电压轨,也就是说,根据MCU或DSP的驱动电压来选择电压监控器。
2、看门狗输入端(WDI)
一旦MCU无法正常工作时,而且其片内看门狗功能也无法复位,软件进入死循环。这时,具有集成看门狗功能的监控器可触发复位,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3、手动复位(MR)功能
借助该功能,可对电路进行手动复位,或者通过应用中的另一个器件来主动控制监控器电路。
4、有效高电平输出
如果处理器需要采用有效高电平复位输入,无需增加额外的器件就可实现。
5、电源故障输入/输出(PFI/PFO)
利用该比较器能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例如用来实现电池电量的长时间监测和电压跌落预警。
6、延迟时间
一定的延迟时间使得电压和电路中的其它器件能够在正常操作重新开始之前先稳定先来,降低电压波动,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7、通道数
一般而言,系统中所需的监控器功能的数量取决于处理器及外围器件的电压。例如,独立电压的处理器有可能需要对两个电源轨进行监控,与此同时,系统中的存储器可能也需要进行监控并工作在第三个(不同的)电压轨上。
8、芯片启动选通作用
一旦电源电压处于欠压状态时,看门狗电路的芯片启动选通功能能够防止错误数据使CMOSRAM发生劣化。

网友A:
处理器需要采用有效高电平复位输入怎么办

网友B:
我们是否可以使用模拟电路自行搭建看门狗呢

网友C:
外部看门狗的搭建会引入干扰信号吗

网友D:
只要正常监控主控芯片的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如果使用专用的看门狗芯片 如何做选型呢

网友F:
如果使用外部看门狗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启用中断啊

网友G:
看门狗的输出电压可以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吗

网友H:
一般都是使用外部看门狗芯片

网友I(2023-10-29):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J: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K: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J: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L: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楼主: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M: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L: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N: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L: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