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晶体二极管在电子设备中有广泛的应用

楼主(2023-08-10):
●信号检测:晶体二极管可以用来检测信号的存在和强度,常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等设备中。

●整流:晶体二极管可以将交流信号转化为直流信号,常用于电源供应等。

●保护:晶体二极管可以用于电路的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等。

●发光:某些特殊材料制成的晶体二极管可以发出可见光,用于指示灯、显示屏等。

网友A:
晶体管现在都是集成电路了

网友B:
晶体管应用比较多,尤其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器件主要的特征是具有非线性的电流-电压特性

网友D:
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具有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使电流流动或不流动的性质

网友E:
降压,限流,稳压等作用

网友F:
半导体二极管主要是依靠PN结而工作的。与PN结不可分割的点接触型和肖特基型,也被列入一般的二极管的范围内

网友G:
确实二极管的作用经常能用到,尤其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H: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动直流电

网友I:
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

网友J:
二极管的种类繁多,同一种类的二极管又有不同型号或不同系列

网友K(2023-09-10):
二极管三极管这些都是常用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L(2023-11-07):
PCB组装通常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进行:表面安装技术或通孔制造

网友M:
整流 削波 稳压

网友N:
单向阀的作用主要,将电流限制在一个方向上流动

网友O:
种类繁多、功能用途各异的多种晶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