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关于芯片产品的引脚,排列分配

楼主(2023-08-10):
介绍
在电子学中,引脚排列(有时写作“引脚排列”)是电连接器或电子元件的触点或引脚之间的交叉引用。它描述了传输信号的功能和电路输入/输出(I/O)要求。针脚数量分为8针、14针、16针等。每个针脚必须与具有相同功能的连接器正确匹配。引脚排列类型包括通用串行总线 (USB)引脚排列、PS/2 引脚排列、ATX 电源引脚排列、VGA 引脚排列和数字视频接口 (DVI)

如何阅读引脚排列?
目录
介绍
Ⅰ 引脚排列说明
Ⅱ Arduino 引脚排列和 Raspberry Pi 引脚排列
2.1 Arduino Nano 引脚分配和 Arduino Uno 引脚分配
2.2 Arduino 引脚排列系列
2.3 树莓派引脚排列及原理图
2.4 Arduino 和 Raspberry Pi 之间的区别
三、示例:AT89S52 引脚排列

Ⅰ 引脚排列说明
引脚排列通常有图表或表格的描述,具体表明它是背面视图还是正面视图,或者它是否是连接器的配合面,或者它代表什么?一般来说,引脚越多,IC芯片的尺寸越大,电路功能越强,当然价格也越高。
这些引脚代表什么?查看以下常见 PIC 引脚说明:
引脚号
象征
描述
声音的
音频信号输出
调频输出
调频检测输出
中频自动增益控制
中频信号输入
射频自动增益控制
RF AGC 电压输出
中频输入
中频信号输入
中频地
中频电路接地
中频电压
中频电路电源
调频滤波器
FM检波滤波器端子
船尾输出
AFT控制功率输出
SDA
I2C总线数据终端
SCL
I2C总线时钟端子
ABL
自动亮度控制
电阻输入
红色字符输入
杜松子酒
绿色字符输入
垃圾桶
蓝色字符输入
黑进
字符消隐信号输入
17 号
RGB 电压
解码电路电源
输出端
红基色信号输出
输出
绿基色信号输出
输出
蓝基色信号输出
ID
白平衡调节信号输入
版本输出
场锯齿波输出
V斜坡自动控制
场锯齿波形成
H/总线Vcc
线路启动电源
AFC过滤器
线路交流低通滤波
霍尔输出
线激励脉冲输出
血红蛋白输入
行线和反向脉冲输入
参考文献
参考电流形成
时钟输出
4MHz时钟信号输出

引脚号
象征
描述
1H DL Vcc
内置基带延迟线+5V电源
1H DL Vcc 输出
基带延迟线升压电路输出端
1H DL 地
基带延迟线接地
安全**输入
分量信号输入
电容式过滤器
色度副载波鉴相器 (APC1) 低通滤波器
安全监控接口
4.43MHz CW 信号输出或 SECAM 消色差信号输入
XTAL
4.43MHz晶体端子
选择视频输出
视频输出
V/C/DEF 接地
地面
外部V输入/Y输入
AV视频或Y信号输入端子
V/C/DEF Vcc
视频/色度/扫描部分电源
INT V 输入/C 输入
AV视频或C信号输入端子
黑科技
黑电平扩展电路的滤波器端
影像输出
视频检测器输出
压控振荡器滤波器
中频锁定检测滤波器
压控振荡器
外部 VCO 谐振网络
PIF APC
中频APC滤波器
外部音频输入
AV音频信号输入
信号输出
音频伴音中频输出
信号输入
音频伴音 IF 输入
SND APC
伴音甄别滤波器

引脚号
象征
描述
低音
低音控制输出
沉默的
静音(高电平)控制输出
50/60
50Hz/60Hz识别输出
赛**
赛**识别
音量
音量控制
组合F
数字滤波器开/关控制
力量
开机/待机控制
PWM 调谐电压输出
接地
地面
晶振1
32kHz晶体连接端子
晶振2
32kHz晶体连接端子
电源电压
电源
键入1
按键扫描信号输入1
键盘输入2
按键扫描信号输入2
后入
AFT 控制电压输入
重置
复位终端
17 号
筛选
特征振荡低通滤波器
数控
空针
垂直同步
字符垂直定位脉冲输入
水平同步
字符水平定位脉冲输入
OSD-BLK
字符消隐脉冲输出
SDA
I2C总线数据终端
SCL
I2C总线时钟结束
安全
过载检测端子
CS
生产调试片选信号输入端子
快速眼动输入
遥控信号输入
SIF
音频中频切换控制
电视/AV1
影音/电视切换器
电视/AV2
影音/电视切换器
3.58/4.43
3.58/4.43控制
超高频
UHF频段控制
室厚
VHF-H 频段控制
VL
VHF-L 频段控制

Ⅱ Arduino 引脚排列和 Raspberry Pi 引脚排列2.1 Arduino Nano 引脚分配和 Arduino Uno 引脚分配
Arduino Nano 是一款小型、完整且适用于面包板的开发板。它基于Atmel 的ATmega328 8 位微控制器。它共有 36 个引脚。其中 8 个是模拟输入引脚和 14 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其中 6 个可用作 PWM 输出)。Nano 具有 16 MHz SMD 晶体谐振器、迷你 USB-B 端口、ICSP 接头、3 个 RESET 引脚和一个 RESET 按钮。Arduino 数字引脚只能读取/输出两种状态:有电压信号时和无信号时。

图 1. ATMEGA328 引脚分配

Arduino UNO 基于 Atmel 的 ATMEGA328。Arduino UNO 引脚由 14 个数字引脚、6 个模拟输入、一个电源插孔、USB 连接和 ICSP 接头组成。模拟引脚的功能是读取连接中使用的模拟/数字输入的值。

图 2. Arduino UNO 引脚分配
2.2 Arduino 引脚排列系列
数字引脚
电源:Mini USB Vin ICSP: 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 Vcc(电源电压) SCK(主机到从机的时钟) 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 RST(复位(低电平有效) GND(电源地)串行通信引脚PWM(脉宽调制)引脚外部中断SPI(串行外设接口)引脚闪烁 LED
模拟引脚
RESET
I2C 协议
AREF(模拟参考)引脚
电源
2.3 树莓派引脚排列及原理图
Raspberry Pi 是一款小巧且价格实惠的计算机,您可以用它通过有趣、实用的项目来学习编程,这是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能力的微型计算机。您可以将其插入计算机显示器或电视,并使用标准键盘和鼠标。多年来,接头已从 26 引脚扩展到 40 引脚,同时保持原始引脚排列。正如您所看到的,Pi 不仅可以让您访问双向 I/O 引脚,还可以访问串行 (UART)、I2C、SPI,甚至一些 PWM(“模拟输出”)。

图 3. Raspberry Pi GPIO 引脚分配
Raspberry Pi只有信用*大小,工作起来就像普通计算机一样,而且价格相对较低。它可以作为低成本服务器来处理少量的内部或网络流量。更重要的是,分组一组树莓派作为服务器比普通服务器更具成本效益。虽然 Raspberry Pi 板有这么多优点,但它也有以下缺点:
1)无法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
2)作为台式计算机不切实际
3)缺少图形处理器
4)缺少 eMMC 内部存储
2.4 Arduino 和 Raspberry Pi 之间的区别
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Arduino是微控制器板,而Raspberry Pi是基于微处理器的迷你计算机(SBC)。Arduino 板上的微控制器包含 CPU、RAM 和 ROM。... Raspberry Pi 需要一个操作系统才能运行。Arduino 不需要任何操作系统。
如果您作为 Arduino 用户使用 Raspberry Pi,您可能习惯使用单个唯一编号来引用引脚。对 Pi 的硬件进行编程的工作原理大致相同,每个引脚都有自己的编号……还有一些。
三、示例:AT89S52 引脚排列
AT89S52的引脚功能多种多样。例如,中频信号可以以不平衡的方式从引脚解调到内部FM电路。同时也是该块中AV\TV转换和PAL、NTSC、SECAM色度制转换的控制引脚,其输入阻抗约为3.4K。

图 4. AT89S52 引脚排列

1) 用于识别输出
该引脚在 OC 门模式下输出图像识别信号。当接收到视频电视信号时,该引脚对外呈现高阻态,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即可得到高电平信号;当没有接收到信号时,该引脚呈低阻抗,输出低电平。
2)作为APC1滤波器端
芯片以振荡方式产生38MHz开关信号,完成镜像中频信号的解调。产生的开关信号是否准确取决于自动相位控制电路(APC)的控制。其中,APC1错误信号的滤波是在该引脚上完成的。
3) As APC2 Filter Terminal
第二级APC电路的滤波器端子
4)石英晶体振荡器的外部引脚
外部石英晶体和内部电路将以串联谐振的形式振荡。振荡频率是镜像中频信号的载波频率的四分之一。不同信号系统下所需石英晶体的频率不同。
5) AFT 信号输出
镜像中频信号与内部频率进行比较,然后该引脚输出AFT 误差信号。
6)全电视信号输出
对图像中的信号进行解调,最后从引脚输出视频信号和伴音中频信号,输出信号电平为2V。
7) 射频AGC延迟调整
通过调节外部电位器,可以调节AGC延迟量。
8) 对于内部和外部视频信号的输入
信号输入需要与DC 隔离。耦合电容容量为1uF。当内部输入电平为峰值时,最大值为2V。而当外部输入为峰值且峰值为1V时。输入阻抗约为50kΩ。在集成电路内部,消隐电平固定为4.5V。
9) 对比度控制电压的输出也可用于控制ACL。
10) 该引脚为S-VHS内置滤波器和开关的标准电平。需要一个1Uf的电容接地来设置标准电平。当处于S-VHS模式时,必须通过外部电路将引脚电压设置为2V以下。正常AV状态时,电压电平应设置在2V以上。
11) S-VHS 色度信号和直流控制输入引脚
输入色度信号时,应使用 0.01Uf 电容来切断直流输入。在 PAL 制式下,色度信号电平应为 300mV 峰峰值,在 NTSC 制式下应为 286mV 峰峰值。
12)作为延迟视频信号输出
也可以实现ABL控制。输出视频信号电平为2V峰峰值,需要0.5mA以上的电流。
13) 消色控制输出
内部消色电路启动后,该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
14) 模拟总线控制的地址输入
15) 模拟总线控制的数据输入
16) 内部场扫描脉冲的输出
外部电阻值可以设置内部场同步分离的灵敏度。如果不需要内部场脉冲,也可以从该引脚输入其他场脉冲信号,此时内部场输出自动切断。该引脚还可以是自动触发模式释放开关和行AFC 选通释放开关。
17) 连接振荡石英晶体
晶体频率应为500Hz。
18) 线路振荡和线路预励磁电路的独立电源引脚。
较高的电压通过电阻向引脚提供直流电压,经内部稳压电路稳定至7V,供上述电路使用。电阻的选择计算为:R1=(+B1-7.0V)/13mA。
19) 线路预励磁脉冲输出采用推挽方式输出。
20) 行、反向脉冲输入 行
、反向脉冲信号在内部形成沙堡脉冲后从该引脚输出。作为一些电路的统一工作时序,该引脚也是SECAM系统中集成电路脉冲的输出端。
21) 字符背景消隐脉冲输入
标准控制电压为1V,当输入电压高于1V时,图像显示停止,字符显示在当前位置。当该引脚电压低于1V时,图像显示在当前位置。
22)屏幕字符显示(OSD)的三色信号的输入。
当使用模拟字符显示方式时,需要切断直流输入。使用数字字符显示方式时,需要将高电平设置为一定值。
23) 负亮度信号输出,同时输入去陷印信号。
24)色差信号输出,分别输出电视图像的RY、GY、BY或字符显示转换后的R、G、B三色屏字符显示点阵。
25)ALC放大器(CCD延迟调整)的输入经集成的单线延迟线延迟计算后,两路色差信号从这两个引脚返回到LA7687。
26) 将色差信号输出到集成延迟线。
在PAL制中,两个未完全解调的色差信号从两个引脚输出到延迟线进行进一步处理。在SECAM系统中,色差信号不是来自LA7687。因此,该系统下两个引脚呈现高阻抗状态,输出直流电压为3.6V。
27) 副载波恢复电路需要连接4.43MHz和3.58/MHz石英晶体。
28) 对于颜色解调电路APC滤波器
外部电阻容器组成的滤波器可以设定副载波振荡的同步范围。
29) 第一级中放大器AGC 滤波器引脚
AGC 检测电路通过检测视频信号的峰值来分离出同步信号,并在引脚处将其滤波为AGC 电压。第二级AGC滤波器隐藏在集成电路内部。
30) 镜像中频信号输入
经过表面声滤波器形成特定的镜像中频信号,以平衡方式由两个引脚放大到集电极电路。集成电路内部共有三个放大器,总放大增益在60dB以上。
31)射频AGC的输出采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
32)音频信号输出
集成电路完成FM信号的解调,音频信号从引脚输出,外部应有一个由电阻元件组成的去加重电路。
33) 音频滤波器引脚
用于消除前置放大器的直流反馈,另外需要外接一个1uF 电容。另外,当该引脚设置为高电平时,图像IF 进入SECAM 模式。
有关电子引脚分配的常见问题
1. 引脚排列是什么意思?
在电子领域,引脚排列(有时写作“引脚排列”)是电连接器或电子元件的触点或引脚及其功能之间的交叉引用。“引脚排列”现在取代了术语“基础图”,后者是真空管和 RMA 制造商使用的标准术语。
2. 什么是管脚配置?
器件在多个可配置引脚上支持模拟输入和数字 I/O 线路模式。下表提供了引脚配置命令(D0 - D9、P0 - P2)的典型参数。
3. 什么是引脚电缆?
引脚排列或引脚输出是电子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电缆的接线方式或连接器中每根电线(引脚)的功能。电连接器通常由多个可用于传输电力或信号的电触点或引脚组成。
4. Arduino Uno 上的引脚有哪些?
Arduino/Genuino Uno 是一款基于 ATmega328P(数据表)的微控制器板。它有 14 个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其中 6 个可用作 PWM 输出)、6 个模拟输入、一个 16 MHz 石英晶体、一个 USB 连接、一个电源插孔、一个 ICSP 接头和一个重置按钮。
5. Arduino Uno中有多少个数字和模拟引脚?
微控制器

网友A:
楼主这个复制的都不太清楚了,一大堆长表格

网友B:
第5个问题5. Arduino Uno中有多少个数字和模拟引脚?后面复制丢了嘛?建议楼主补全

网友C:
我们常用的芯片的外形大部分都是矩形的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常用的芯片的外形大部分都是矩形的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是的 都很规矩 还没有看到过异形的芯片

网友E:
我们 画芯片封装的时候 引脚的焊盘过长有影响吗

网友F:
为什么产品的引脚是那样定义的呢  内部结构决定的吗

网友G:
芯片是如何对数字引脚和模拟引脚进行平衡分配的呢

网友H:
请问什么是副载波啊  在什么应用中会出现呢

网友I(2023-09-10):
这个都是有标准的吧,毕竟不是第一个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都是有标准的吧,毕竟不是第一个做的

确实有标准的额,不是随意制定的

网友K:
引脚分别都有固定的间距以及标准的,包括芯片设计都有自己的规范

网友J(2023-11-02):
设计都是有尺寸标准的,还要抗干扰

网友A:
引脚有固定的标准

网友I:
引脚的数量和排列方式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功能需求

网友B:
引脚有特定的规则进行编号,顺序编号或者网格编号

网友L:
直插式、贴片式和球栅阵列

网友M:
电源引脚  复位引脚  时钟引脚  输入输出引脚  特殊功能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