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的优点及应用

楼主(2023-08-10):
MDD碳化硅SiC的能带间隔为硅的2.8倍,达到3.09电子伏特。其绝缘击穿场强为硅的5.3倍,高达3.2MV/cm.,其导热率是硅的3.3倍,为49w/cm.k。它与硅半导体材料一样,可以制成结型器件、场效应器件、和金属与半导体接触的肖特基二极管。
其优点是:
1.碳化硅单载流子器件漂移区薄,开态电阻小。比硅器件小100-300倍。由于有小的导通电阻,碳化硅功率器件的正向损耗小。
2.碳化硅功率器件由于具有高的击穿电场而具有高的击穿电压。例如,商用的硅肖特基的电压小于300V,而第一个商用的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已达到600V。
3.碳化硅有高的热导率,因此碳化硅功率器件有低的结到环境的热阻。
4.碳化硅器件可工作在高温,碳化硅器件已有工作在600ºC的报道,而硅器件的最大工作温度仅为150ºC.
5.碳化硅具有很高的抗辐照能力。
6.碳化硅功率器件的正反向特性随温度和时间的变化很小,可靠性好。
7.碳化硅器件具有很好的反向恢复特性,反向恢复电流小,开关损耗小。碳化硅功率器件可工作在高频。
8.碳化硅器件为减少功率器件体积和降低电路损耗作出了重要贡献。
SiC肖特基二极管主要应用于混合动力、光伏逆变器、矿机电源、电焊机和充电桩。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是一种单极型器件,采用结势垒肖特基二极管结构,因此相比于传统的硅快恢复二极管,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具有理想的反向恢复特性。可以有效降低反向漏电流,具备更好的耐高压能力。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具有正的温度系数,随着温度的上升电阻也逐渐上升,这与硅FRD正好相反。这使得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非常适合并联实用,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器件从正向导通向反向阻断转换时,几乎没有反向恢复电流,反向恢复时间小于20ns,甚至600V10A的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在10ns以内。因此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在相同频率下具有更高的效率。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是通过金属与N型半导体之间形成的接触势垒具有整流特性而制成的一种属-半导体器件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的基本结构是重掺杂的N型4H-SiC片、4H-SiC外延层、肖基触层和欧姆接触层

网友C:
碳化硅材料有很多优点,如禁带宽度很大、临界击穿场强很高、热导率很大、饱和电子漂移速度很高和介电常数很低

网友D:
SiC MOSFET 的比导通电阻很低,工作频率很高,在高温下能够稳定的工作

网友E:
与 Si 和 GaAs 相比,除个别参数外(迁移率),SiC 材料的电热学品质全面优于 Si 和 GaAs 等材料,仅次于金刚石。因此碳化硅器件在高频、大功率、耐高温、抗辐射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它可以在电力电子技术领域打破硅的极限

网友F:
SiC PiN 的击穿电压很高,开关速度很快,重量很轻,并且体积很小,它在 3KV以上的整流器应用领域更加具有优势

楼主(2023-10-28):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楼主: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G: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楼主: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楼主: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楼主: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楼主: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H: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楼主: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H: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I:
他的应用领域还挺多 电力电子 汽车电子 光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