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插件电阻的介绍与选用技巧

楼主(2023-08-10):
一、什么是插件电阻
插件电阻器(Pluginresistor)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直接称为插件电阻。是一个限流元件,将电阻接在电路中后,电阻器的阻值是固定的一般是两个引脚,它可限制通过它所连支路的电流大小。所以正确的选择和使用插件电阻是提高电子整体技术性、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的重要条件,下面说明插件电阻选用方法。
二、插件电阻选用
1、种类的选择
要根据电路的用途选择不同类型的插件电阻器。对要求不高的电子电路,如收音机、中档收录机和电视机等可选用碳膜电阻器;对整机质量、工作稳定性和可靠性等要求较高的线路可选用金属膜电阻器;对于仪器和仪表电路等应选用精密电阻器或线绕电阻器。但在高频电路中不能选用线绕电阻器。
2、功率的选择
选用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一般情况下所选用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消耗功率的两倍左右,以保证电阻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要首选通用型插件电阻器
通用型电阻器种类较多、规格齐全、生产批量大,且阻值范围、外观形状、体积大小都有挑选的余的,便于采购、维修。
4、正确选有插件电阻器的阻值和误差
①阻值选用:原则是所用电阻器的标称阻值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
②误差选用:时间常数RC电路所需电阻器的误差尽量小,一般可选1%以内,对退耦电路,反馈电路滤波电路负载电路对误差要求不太高,可选5%的电阻器。
5、注意电阻器的极限参数
①额定电压:当实际电压超过额定电压时,即便满足功率要求,电阻器也会被击穿损坏。
②额定功率: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才能保证电阻器在电路中长期工作的可靠性。
6、根据电路特点选用
①高频电路:分布参数越小越好,应选用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等高频电阻。
②低频电路:绕线电阻、碳膜电阻都适用。
③功率放大电路、偏置电路、取样电路:电路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应选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器。
④退耦电路、滤波电路:对阻值变化没有严格要求,任何类电阻器都适用。
7、代用
相同阻值下大功率的电阻器可代用小功率的电阻器,精度高的电阻个代用精度低的电阻,如金属膜电阻器可代用碳膜电阻器。当阻值偏大或偏小时可以选用多个电阻串联或并联的方式调节阻值。
8、根据电路板大小选用电阻
电阻的封装形式有很多种,大小差别很大,价格相差也很大,根据设计的电路板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A:
我们常用的普通的电阻和这个插件电阻不是一种东西吗

网友B:
为什么小组值电阻高精度电阻不好选择呢

网友C:
插件电阻是我们常用的引线电阻器吗

网友D:
从外观上如何区分这些不同的电阻呢

网友E:
电阻器可以短时间内承受超出其功率的信号吗

网友F:
为什么金色的功率电阻比绿色的功率电阻容易爆炸呢

网友G:
现在插件电阻用的少了,主要是功率电阻才会用。

网友H:
插件电阻常用的就是金属膜电阻和碳膜电阻。